请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我想做一个电池监测器,来监测电量的多少。  用MAX6775来监测电量,用发光二极管来报警。请问各位我应该怎么设计电路?电路中的电阻应如何选取?因为MAX6775芯片资料是英文的,也看不太懂,请各位高手帮帮忙指点指点。谢谢。

附件为MAX6775的英文资料。

网友:
还是好好看下datasheet吧!总是要过这一关的,绝大部分的资料都是英语的,参考设计在datasheet里面都会给出

网友:
你的二极管可以接在LBO端,可以直接驱动,这样在正常情况下是亮的,低于下降阈值就灭了;也可以上拉电阻接二极管阳极,阴极接LBO,这样正常时不亮,低于阈值则亮了。当然第二中方法可能,电池由于没电,LED报警时没亮。这个跟你的应用相关。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MAX6775差不多只是个比较器,5脚的IC,除去2条地线只剩3个引脚需要看一下,不会很难的。读英文资料这关总得过,其实不必全读懂,先找引脚定义看,再参考下应用图例就行了。建议楼主先自己试着画画,贴出来讨论,这样做印象更深些。

网友:
的确,英文不好可以用金山嘛。
手册里不用所有的都看翻译过来,把应用方面的看懂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仙猫大哥,我刚发了个有关电量监测的帖子,请您老看看,帮忙指点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