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便设计了个pcb请给点建议

楼主:
给maple随便设计的个外设板,自己用的
希望对布线给点建议

说明

.功能模块说明

1.继电器部分

信号输入:PIN9,PIN8

输出:PIN9-A,PIN9-B,PIN8-A,PIN8-B

输出由POWER_JACK供电与输入光耦隔离不共地

PIN9

PIN9-A

PIN9-B

H

H(JACK_INPUT)

H(JACK_INPUT)

L

L

L

PIN8

PIN8-A

PIN8-B

H

H(JACK_INPUT)

H(JACK_INPUT)

L

L

L

2.SN74HC164N移位控制八路LED

输入:

CLK : PIN37

nCLR: PIN2

A: PIN0

B: PIN1

输出:从左到右依次为0-7分别对应QA-QH

3.DS1302

通讯引脚:

SCK: PIN5

I/O: PIN4

CE: PIN3

4.NRF24L01

引脚链接:SPI_1

CE:PIN14

CSN:PIN10

MISO:PIN12

MOSI:PIN11

SCK:PIN12

IRQ:NC

5.NTC

输出:PIN17

6.ADNS-7530

引脚连接:SPI_2

MOTION:PIN27

MISO:PIN

MOSI:PIN34

SCLK:PIN32

nCS:PIN35

轴定义:

7.W25x16

引脚连接:SPI_2

DI:PIN34

DO:PIN33

CLK:PIN32

nCS:PIN36 (REV1.0未连接,悬空)

nHOLD:VCC (REV1.0未连接,悬空)

8.MMA7660

轴定义:

X

Y

Z

引脚连接:I2C_2

nINT:PIN28

SDA:PIN30

SCL:PIN29

9.MD-PS002&ADS1230

工作状态:固定以80SPS采样率,PGA增益固定为64.

引脚连接:

nDRDY/DOUT:PIN17

SCLK:PIN16

nPDWN:PIN15

10.ADXRS450

轴:垂直于板顺时针为正.

引脚连接:SPI_2

SCLK:PIN32

MISO:PIN33

MOSI:PIN34

nCS:PIN31 (REV1.0未连接,悬空)

.复用

SPI_2:

器件

nCS引脚

ADXRS450

PIN31

W25X16

PIN36

ADNS-7530

PIN35

网友:
可以,很不错,我的PCB功底不够看不出不妥的地方

网友:
个人认为,电源部分可以覆铜,地线会少很多,可以给其他线更多空间。电源地不跟信号地相连就行。

下面一部分感觉布局不太合理,水桶电容站在比较中间的位置,而IC反而在旁边,有点不太合理,个人认为。

线宽方面可以的话加宽一点。这个其实也不是问题。

网友:
1117的电源线可以加粗一些,输入输出都可以再粗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我也觉得下面一部分应该调整下,thanks

网友B:
铺地那里的安全间距是不是可以拉大点啊
然后就是164驱动LED,你考虑过会出现鬼硬没?

网友:
我不是学这个的,看不懂啊

网友:
楼主用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铺地那里的安全间距是不是可以拉大点啊然后就是164驱动LED,你考虑过会出现鬼硬没?

鬼影是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thanks, 164那个纯粹弄着玩,完全没考虑鬼影,主要是用来显示状态吧。pcb尺寸放不下数码管了,剩下的引脚也不够。

网友:
回复 网友C:

eagle

网友:
回复 网友D:

164要显示都是移位,如果某个位你不要显示的,可是它的高位要显示的话,会从低位经过,导致低位也会有点点显示出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你用595替换下,SO,SLK跟D1302复用下

网友:
顶层和底层走线有些地方没有垂直!~

网友:
回复 网友B:

喔,这个问题不要紧,这个板子的这个部分主要是用来静态显示,或者移位着玩,
实际不会用这么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能不能说详细点?

网友:
他的意思 是不是 不要走平行线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咦?楼主的STM32的核心板贴片好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F:

贴是贴好了,就是这几天快递太慢了,今天应该到了,等啊

网友:
电源线需加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