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兄弟研究过EPI指点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我现在的项目直接用的GPIO驱动,没有用EPI,到时一起交流吧

网友:
不懂,帮你顶一下

网友:
我公司工程师可以帮你

我公司工程师可以帮你,我们是写TI ARM MCU写了几年了,请找王工13530244817  www.wellida.com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斑竹这个头像看起来怎么这么像小童鞋哇 ?

网友:
回复 网友B:

随便找的,呵呵,因为我是公司年龄最小的,所以弄个小孩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次我用到的9b92的开发板,上面的RAM和显示器一下子占用了好几十个引脚,现在外设不够用,所以准备把屏的数据线放在RAM上,也就是外部扩展总线的第八位,这样可以弄出一些外设出来。但是EPI我并不是很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不太了解,帮顶。

网友:
以后一起学习,正好要用到EPI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在用EPI做外部SDRAM吗?我准备在上面挂一个显示屏的8根数据线。但EPI之前没用过,想问下,是不是初始化SDRAM后,直接相当于内部RAM使用吗?

网友:
#define EXT_SRAM_BASE           0x68000000

//*****************************************************************************
//
//! Initializes any daughter-board SRAM as the external RAM heap.
//!
//! When an SRAM/Flash daughter board is installed, this function may be used
//! to configure the memory manager to use the SRAM on this board rather than
//! the SDRAM as its heap.  This allows software to call the ExtRAMAlloc() and
//! ExtRAMFree() functions to manage the SRAM on the daughter board.
//!
//! Function PinoutSet() must be called before this function.
//!
//! \return Returns \b true on success of \b false if no SRAM is found or
//! any other error occurs.
//
//*****************************************************************************
tBoolean
ExtRAMHeapInit(void)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pucTest;

    //
    // Is the correct daughter board installed?
    //
    if(g_eDaughterType == DAUGHTER_SRAM_FLASH)
    {
        //
        // Test that we can access the SRAM on the daughter board.
        //
        pucTest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EXT_SRAM_BASE;

        pucTest[0] = 0xAA;
        pucTest[1] = 0x55;

        if((pucTest[0] == 0xAA) && (pucTest[1] == 0x55))
        {
            //
            // The memory appears to be there so remember that we found it.
            //
            g_bExtRAMPresent = true;

            //
            // Now set up the heap that ExtRAMAlloc() and ExtRAMFree() will use.
            //
            bpool((void *)pucTest, SRAM_MEM_SIZE);
        }
    }
    else
    {
        //
        // The SRAM/Flash daughter board is not currently installed.
        //
        return(false);
    }

    //
    // If we get here, all is well so pass this good news back to the caller.
    //
    return(true);
}

具体用法,你参考dk-lm3s9b96中的qs-checkout项目里的如上hans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样的用法用过,但不知道用的时候有什么注意的东西没,还有我现在复用了一个显示屏的数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