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下载线用不了

楼主:
stc单片机xtal2和xtal1为什么没有电压

网友:
下载线是我自制的

网友:
你先测试一下你的下载线是否可以正常使用,在其他好的板子上测试,比如51单片机开发板!~

网友:
不是直接用串口线就可以了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电压是不是选了内部晶振了

网友:
先查电源吧,电源正常再查xtal任意一端和地之间有没有电压。

能详细说说怎么连接,怎么调试,发现用不了呢?

我记得用isp下载需要一个软件,线呢就是9针串口线。要先把串口线接到电脑上,然后开机,这是台式机,如果是笔记本,需要u转串的线,许多都不好用。建议用台式机。进入软件选你的stc型号和调hex文件,点握手,上电,这是正确的顺序,如果正常就下载进去了,有进度条。lz试试吧。不好用再来讨论

网友:
下载线不要太长

网友:
窜口也是正确的,直接用电脑usb作为电源。下载线是长了一点,有一米二,但是电路是没有接错的

网友:
内部晶振?是不是那个stc-isp软件上的选项?好像我改为外部的了

网友:
刚才把下载线改为60cm了,还是不行,悲剧啊!!!!

网友:
是这样地

你下载时一定要点下载再给单片机加电,因为你用复位有时到不了,BOOTLOAD就是ISP部分,请再试下,软点完下载,再给单片机上电,不要用复位键

网友:
还有可能是你的MAX232不行。

现在好多是国产的,质量不怎么样。。

建议你用SP3232,MAX3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