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BER文件作用

楼主:
Gerber文件问题。在画电路时官方给出Gerber文件有什么作用,是照着它画吗,具体怎么使用呢?请各位赐教啊。

网友:
GERBER文件是发到制板厂家进行生产的!~这样可以防止你的PCB泄露!~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官网给出的Gerber文件有什么作用呢 是可以依照这个布局参考自己的设计么 意思是我准备画个nRF905的板子 官网上面给出了它的Gerber文件 我能用这个文件干嘛啊?非常感谢你的回帖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让你参考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做过一个高速的板子就是看着官网给出的Gerber文件画的图
将各层改变成不同的颜色,然后就好画了,那里为了画DDR才这样做的

网友:
对照着那个文件画是这个意思么?走线要走的一模一样吧 我用的Altium Designer 导入进去 然后对照其画 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哦 明白了 意思是我可以将Gerber文件导入进去 然后对照它画自己的板子 但是具体不能把他们放在同一个pcb文件里面 只能自己量每一根导线长度和距离 自己根据这个距离在自己的pcb文件里面画 是这个意思吧
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