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905的PCB制作

楼主:
小弟现在在画一块nRF905的模块电路 哪位亲自做过nRF905的PCB制作 能否给予点帮助

现在碰到一些问题:这个是支持433,868和915频段的 好像我们这边只能用433MHz的 是吗?

然后在天线部分我看文档 然后对照实物图 有些板子在环形天线上加电阻了 但是在官方文档设计中并未提到电阻 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我可以给你一些建议!~是朋友做的,确实有些难,等我问问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 希望能够联系到你 望回帖。。。
现在正在研究中 还有一些地方不是特别清楚的 非常感谢

网友:
无线收发电路板PCB板的制作
        PCB设计对nRF的整体性能影响很大,所以PCB设计在nRF收发系统的设计过程中是主要的工作之一,在PCB设计时,必须考虑到各种电磁干扰,注意调整电阻、电容和电感的位置,特别要注意电容的位置。nRF的PCB一般都是双层板,底层一般不放置元件,为地层,顶层的空余地方一般都敷上铜,这些敷铜通过过孔与底层的地相连。直流电源及电源滤波电容尽量靠近VDD引脚。nRF的供电电源应通过电容隔开,这样有利于给nRF提供稳定的电源。在PCB中,尽量多打一些通孔,使顶层和底层的地能够充分接触。
        nRF芯片及其外围元件电路组成了发送接收模块。考虑到电磁兼容性,nRF的应用电路单独做成一块PCB板。高频模块使用双层PCB,PCB的空余部分大面积连续接地。如图所示制作方法:

                                        顶层                                                底层
                                无线收发电路板的PCB参考图
实际手工制作起来与芯片手册上的官方制作指南是有一定差距的,可以依据手工焊接的需要,摆放元件时,使元件间距离稍远点,芯片中心地带不用太多过孔,只要中心有一块铜是接地的即可,制作起来会相对容易。为使模块实现无线通信,电路板上的元件都选择使用贴片式的,且要特别注意元件位置的摆放和元件间的距离,最后就是注意在需要的地方都敷上铜,减少高频干扰。
天线的制作方法
        如上所述,天线有两种制作方法,为了制作方便简易,本次设计采用的天线制作方法是PCB天线制作法。而PCB天线也有两种形式的,图为两种单极振子天线:

图5.10 PCB天线制作参考图
上面两种天线的回波损耗如图所示:

                                直线型                                                                                           弯曲型
图5.11 两种天线的回波损耗图
        上图所示的回波损耗图,可以看出,天线工作频点都有所偏移,在工作频段2.4~2.5GHz内,直线型的回波损耗为-14.5~-19.5dB,弯曲型的回波损耗为-10~-16.1dB,在工作频带内,弯曲型天线的回波损耗比直线型天线的回波损耗平均高4dB。采用弯曲型的PCB天线,因为设计要求传输距离不长,天线性能满足设计要求。

网友:
 我怎么看不到  4楼 larrybirdkobe贴出来的图啊,我也正在为这个问题nrf905的PCB天线发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