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启动代码图形化配置脚本

楼主:
MDK不仅提供了文本界面编辑初始化代码的方式,同时也提供了图形化编辑初始化代码的方式。其图形化界面由一组脚本来控制。该脚本类似与网页的HTML语言脚本,但是要简陋的多。
该脚本的执行不能影响程序的编译,所以该脚本隐藏于注释当中。对于C语言程序,每行必须以“//”开头;而对于汇编语言则需要以“;//”开头。
该脚本常用的标签有如下几个(我自己总结出来的,不一定代表其所有的功能):

<h>…</h> 分支定义标签,在<h>和</h>中包含的项将会出现在一个分支上,可以嵌套。

<e>…</e> 带有使能的分支定义标签,在<h>标签的基础上增加了选择框,可用来决定当前分支是否可用。同岁可用将选择标签传递给一个数据。可以嵌套,同时<e>标签和<h>标签也可以相互嵌套,没有任何限制。后面带有数字的时候表示其所影响的数字顺序。

 信息标签,目前我理解的是用来在鼠标移动到选项上时给出提示。还没发现其他的功能。

<o> 位编辑标签。可用用选择框(编辑1位)或者列表框(多位)来编辑数据中的一位或者连续的几位。格式为:<on.x..y>,n确定其所影响的数字顺序,x和y确定所影响的位顺序,两点表示范围,从x位到y位。如果只有一位,则写成<on.x>即可。

<n=> 当使用了<o>标签来编辑多位的时候,用此来说明具体选项所代表的数字
例如:
// <e0> 系统时钟配置
//   <h> 时钟控制寄存器设置(RCC,RCC2)
//       <o1.11..13> 系统时钟来源
//         <i> Default: USE OSC
//                       <0=> USE PLL
//                       <0x7=> USE OSC
//       <o2.4..6> 芯片时钟来源
//         <i> Default: Main OSC
//                       <0x0=> Main OSC
//                       <0x1=> Int OSC
//       <0x2=> Int OSC/4
//       <0x3=> Int 30KHz
//       <0x7=> Ext 32KHz
//       <o1.16..31> 锁相环分频系数
//         <i> Default: 64
//                      <0x0780=> 1
//                      <0x00C0=> 2
//      <0x0140=> 3
//      <0x01C0=> 4
//      <0x0240=> 5
//      <0x02C0=> 6
//      <0x0340=> 7
//      <0x03C0=> 8
//      <0x0440=> 9
//      <0x04C0=> 10
//      <0x0540=> 11
//      <0x05C0=> 12
//      <0x0640=> 13
//      <0x06C0=> 14
//      <0x0740=> 15
//      <0x07C0=> 16
//      <0x8840=> 17
//      <0x88C0=> 18
//      <0x8940=> 19
//      <0x89C0=> 20
//      <0x8A40=> 21
//      <0x8AC0=> 22
//      <0x8B40=> 23
//      <0x8BC0=> 24
//      <0x8C40=> 25
//      <0x8CC0=> 26
//      <0x8D40=> 27
//      <0x8DC0=> 28
//      <0x8E40=> 29
//      <0x8EC0=> 30
//      <0x8F40=> 31
//      <0x8FC0=> 32
//      <0x9040=> 33
//      <0x90C0=> 34
//      <0x9140=> 35
//      <0x91C0=> 36
//      <0x9240=> 37
//      <0x92C0=> 38
//      <0x9340=> 39
//      <0x93C0=> 40
//      <0x9440=> 41
//      <0x94C0=> 42
//      <0x9540=> 43
//      <0x95C0=> 44
//      <0x9640=> 45
//      <0x96C0=> 46
//      <0x9740=> 47
//      <0x97C0=> 48
//      <0x9840=> 49
//      <0x98C0=> 50
//      <0x9940=> 51
//      <0x99C0=> 52
//      <0x9A40=> 53
//      <0x9AC0=> 54
//      <0x9B40=> 55
//      <0x9BC0=> 56
//      <0x9C40=> 57
//      <0x9CC0=> 58
//      <0x9D40=> 59
//      <0x9DC0=> 60
//      <0x9E40=> 61
//      <0x9EC0=> 62
//      <0x9F40=> 63
//      <0x9FC0=> 64
//     <o1.4..10> 外部时钟频率
//       <i> Default: 6MHz
//      <0x00=> 1MHz
//      <0x04=> 1.84MHz
//      <0x08=> 2MHz
//      <0x0C=> 2.45MHz
//      <0x10=> 3.57MHz
//      <0x14=> 3.68MHz
//      <0x18=> 4MHz
//      <0x1C=> 4.09MHz
//      <0x20=> 4.91MHz
//      <0x24=> 5MHz
//      <0x28=> 5.12MHz
//      <0x2C=> 6MHz
//      <0x30=> 6.14MHz
//      <0x34=> 7.37MHz
//      <0x38=> 8MHz
//      <0x3C=> 8.19MHz
//      <0x40=> 10MHz
//      <0x44=> 12MHz
//      <0x48=> 12.2MHz
//      <0x4C=> 13.5MHz
//      <0x50=> 14.3MHz
//      <0x54=> 16MHz
//      <0x58=> 16.3MHz
//          <o1.0> 禁用主振荡器
//            <i> Default: Main_OSC Disable
//          <o1.1> 禁用内部振荡器
//            <i> Default: Int_OSC Disable
//   </h>
// </e>
#define __CLOCK_SETUP              1
#define __SYSCTL_BOTH_RCC          0x07803AC0
#define __SYSCTL_ONLY_RCC2         0x00000000
这个示例中前面提到的标识全都用到了,还有其他一些标识,但我从没有见过其用法,比如q,从帮助文件看来,我觉得和o的用法差不多,可能只是o的一个简化版本。反正我从来没见别人用过,就不做介绍了,总之,上面这些已经足够我们来编辑这个界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错的,赞一下

网友:
做个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