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基础问题

楼主:
Luminary cortex M3 评估板上用的是25MHz晶振,datasheet中写的最大可接50MHz,是不是说25MHz的系统运行效率低了? 初来乍到,请多指教~

网友:
芯片中有pll可以利用晶振频率产生任意频率

你想想你电脑中有上GHz的晶振吗?听说过GHz的晶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PLL可以倍频和分频,这样的话外接25MHz和50MHz都没关系了(因为频率都可以调)?这样的理解对不对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Luminary LM3S8962评估版芯片用的是8M的晶振,以太网用的是25M的晶振,调试部分还用了一个6M的晶振.

网友:
回复 楼主:

错了,外接不用那么大,好像是十来MHZ以内,用PLL就可达到50MHZ 外接50M绝对用不着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像有点明白了,也就是说外接8M晶振通过PLL倍频达到50MHz的最大系统时钟嘛?

网友:
外接频率较低的晶振干扰要小一些,主要可以通过内部锁相环把频率给倍起来,再说50M的无源晶振好像也不多见吧

网友:
原来这样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了;P

网友:
第一,那个25M的晶振应该是以太网的晶振,不是系统晶振
第二,LM3S系列的晶振是不能超过16.384M 的原因到手册上去找
第三,高速的时钟都是 用PLL倍频上去的,对LM3S来说 无论外接多少M的晶振,在启用PLL时 都会倍频成200M,然后再通过分频系数 降下来
举例 外接8M 晶振,启用PLL后 系统时钟 为 200除以分频系数 , 假设分频系数为 4  那么就是 5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