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感式接近传感器接口电路设计

楼主: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采用电感式接近传感器对铁磁金属靶标进行到位检测,传感器初始电感值是4.85mH,设置的接近门限电感值是5mH,要求接口电路输出的是离散电平信号,该如何设计?

网友:
额,不知道电感量改变如何转变成电压或者电流。
要求离散电平输出,而且看这意思,貌似是需要 把 电感变化量 测出来的。我觉得是否可以把电感变化量线性变换成电流电压,再用一个AD测量输出。
可以考虑用带AD的单片机,比如PIC的8脚单片机,PIC12F系列我觉得挺好,怎么说都比单片的AD便宜,就看精度和速度的要求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不用单片机等处理,只用模拟电路实现

网友:
电感接近式传感器在使用中,关注的是磁通量的变化(或者说是流过电感线圈的电流变化)。反映在电路里实质上就是看电压与电流的函数值变化,在这里注意电感的物理特性,计算一下对应电感值的电流变化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