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超级电容

楼主:
最近给人做一个东西,目前解决了传感部分,虽然是个很简单,但是似乎很管用的小玩意。

还写好了很简单的51定时器用以延时,虽然因为有几个月没碰,折腾了好一会功夫。

目前剩下的一点则是我没什么把我的。

因为电路中需要驱动一个电磁铁或者类似的装置,需要比较大的电流才能推动。

这是一个便携式的小设备,所以会采用纽扣电池供电,容量有限,能提供的电流值也有限。

不过目前还没具体确定需要多大的电流,但估计至少上百毫安。

也为了减轻纽扣电池的负载(否则电压波动,对单片机以及整个系统的稳定危害很大。)

目前我想到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案是,采用超级电容,快速充电,产生瞬时保持大电流。

不过,对这个很不熟悉,正在一边找资料看,一边发帖子向各位大侠求教。

当然也不限于超级电容,只是我想到的只有超级电容而已,还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
补充大电流,我知道的也只有并电容补充电流

网友:
前提是必须是有足够大的电流

楼主用钮扣电池,好像不行,外接电源行

网友:
缓充急放,这个思路应该是对的,用法拉电容要注意的两点是:耐压较低和漏电较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哦,好的,我会再看多点资料。
耐压倒不太担心,整体电压也就3V。
不过我倒是比较害怕安全问题,因为这个东西很可能就放在人身上

网友:
呵呵,纽扣电池要驱动电流上百毫安,可以支持多久啊

网友:
纽扣电池大的也就百十mA 小的才几mA

网友:
 3、7、8楼的朋友似乎未理解楼主的意图,楼主的意图应该是:纽扣电池虽小,但可以细细涓流给超级电容充电,等需要用电时把电能一下从电容释放出来。

网友:
几百毫安放电持续时间多久呢?放电间隔又是多久呢?这里也有一个占空比,比如纽扣电池只能提供1mA的电流给电容充电,放电间隔1秒,每次脉冲1毫秒,则相当于最多可以放到1A的电流,如果时间非常短(微秒级)用普通电容也可以的。YY过电磁炮的飘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我的想法正如大叔所说的那样。

网友:
呵呵, 开始就没理解楼主的意思啊。
问一下楼主的应用背景是什么,很长时间才要大电流驱动么?
如果让电容快速放电来提供大电流,时间很短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一下子,比如说,短接电池一会,让电磁铁弹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