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出转换板上的IC型号

楼主:
帮忙分析出转换板上的IC型号

这是一块RGB+SYNC转色差分量输出的成品板。但上边的IC型号被产家磨掉了。看不出来。我也找了好久没找到有可以直接RGBS转色差的IC。希望有高手帮忙分析下。

网友:
能否是个小的贴片单片机呢

;P

网友:
不知道,哪个厂家的?还给打磨了!~

网友:
那有没有什么IC可以将RGB转色差分量呢。我只见过色差分量转RGB

哪个厂家我也不知道。是别人那里淘来的,对方也不懂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这种很难看出来的

网友:
抄抄电路试试,然后根据原理再去分析。

网友:
怀疑是单片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帮忙分析出转换板上的IC型号这是一块RGB+SYNC转色差分量输出的成品板。但上边的IC型号被产家磨掉了。看不出来。我也找了好久没找到有可以直接RGBS转色差的IC。希望有高手帮忙分析下。     5933959339

    这种电路位于“发送端”,过去这种矩阵编码专用电路好像不多,大多是用线性电路甚至分立件搭建的。找到一个电路请参考。其中的LT1399也完全可以用MAXIM的产品(驱动输出电路)替代。

    为了看得方便直观,我把图的画法稍加变动,供参考。另外附上1399的资料。

    不知道你用这个电路做什么,如果作为色度编码的环节,建议直接采用色度编码器。ADI就有现成的电路,如AD724。

    下面是这个电路的出处,并对原作者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