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检测电路求指正

楼主:
公司产品的检测作业。

Vin是输入电压,要求范围在1.8到2.4V之间,我设计了一个电路

如果不在范围内就报警,处女作求高手指点,应该注意些什么?

VCC采用DC power

比较器采用LM358系列的可不可以?

谢谢回复

网友:
请LZ再仔细考虑下:
1、按现在运放的接法,U1究竟应该用什么门?
2、R2不接地接Rd是什么目的?

网友:
意见同上

网友:
等楼主地最终电路设计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