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RTL019AS

楼主:
我用51单片机控制RTL8019AS自动申请IP地址,结果在10M的上面可以,在100M的交换机上却不好使,求帮助解决。谢谢!

网友:
查了一下百度,RTL8019AS是一种全双工即插即用的以太网控制器。

不过,呵呵,没接触过,不知道哪位朋友用过,可以来帮助一下LZ。

 不知道LZ能否简单介绍51是如何控制这个芯片工作的?如果可以给出相应的引脚及对应的输入输出信号、时序,也许能够对问题有更清楚的描述,对解决问题也有帮助。

网友:
我接受版主提的建议,以后发帖会注意的。
8019的控制电路语言说不清楚,不过有个叫“老古论坛”的,那有个电路,我就是按那个设计的,这个芯片好处是可以自己设置MAC,驱动简单。官网上芯片手册描述的很简单,各个寄存器的功能稍微描述了一下就完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古论坛没听说过,以前下载PDF,常去一个 老古董 倒是有印象。
呵呵,主要是,我也没用过,不懂这芯片,可能不少人都这样吧,毕竟干的不同行业。
我是回复着回复着想到的,主要是个建议,希望能解决这一种类型的难题,对提问者对逛论坛者都有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过去好些天了,你是否解决了呢?
俺们都很”欲知后事如何”哦?

网友:
问题是

RTL8019AS从来没说过可以支持100-Base啊。

网友:
LZ呢,LZ呢?

网友:
楼主有联系方式吗?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