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发帖,问下看门狗工作

楼主:
我看书的理解:看门狗是二次超时,第一次超时,产生一个中断,然后再中断服务里面重载计数器的值,当计数器第二次计到0,产生复位信号。

现在的疑问:1.重载计数器的值时是在第一次超时的中断里面吗?我看文档上面写的比较模糊。

                     2.文档中说:“函数 WatchdogEnable( )的作用是使能看门狗。 该函数实际执行的操作是使能看门狗中断功能,即等同于函数 WatchdogIntEnable( )。中断功能一旦被使能,则只有通过复位才能被清除。因此库函数里不会有对应的 WatchdogDisable( )函数。”

 我的疑问是WatchdogIntClear( ) 可以清楚中断,喂狗的时候就用这个函数,可文档中说中断功能只能被复位才能清除,我就搞混了,这个函数和它说得清楚中断有什么区别?

网友:
使能看门狗和使能看门狗中断是两回事,使能看门狗不一定就使能中断,但使能中断必须先使能看门狗,我一般在程序中调用WatchdogIntClear( )喂狗,而不是在中断中,中断我是一个空函数什么也不处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你这个中断里的空函数的用处是干嘛?为什么不直接计数到0发送复位信号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哈,我感觉我们划错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中断函数还是需要的,只是什么也不处理而已,当然有需要也可以加上

网友:
WatchdogEnable( )的作用是使能看门狗。 该函数实际执行的操作是使能看门狗功能,并开始计数,在程序的行当位置加入喂狗操作。
使能看门狗中断后,看门狗时间到那么就会进入中断,你需要加入清除中断标志与重新装载处理,程序中可以不用加入直接的喂狗操作,而在程序中加清狗的标记,让中断来处理。
怎么使用还要看LZ怎么应用 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版主,我明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