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报到,12864示波器

楼主:
新手报到,展示一下才做的12864示波器。

stc12c5a32s2+12864的示波器,配合36MHz的晶振,最高采样频率达到200KHz,即5us一次。

测2KHz正弦波:

测2KHz正弦波:

测10KHz正弦波:

测10KHz正弦波:

测20KHz正弦波:

测20KHz正弦波:

网友:
写个心得和大家分享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分享下个人心得和感受呗!!

网友:
如果仅仅是炫耀,而不能开源与大家分享的话,意义不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错啊,呵呵

网友B:
原理图是手绘的,不太清晰。

图中是用2k的档位,意思是刚好显示一个完整的波形,频率为2k,不是很准确,方法是用adc中断测量,在adc中断中插入延时控制采样频率。如果谁要制作要注意两点:一是硬件上采用第二复位,在下载程序时要注意设置;二是软件上程序编译是要选择存储器模式为紧凑型或大型,因为有一个100字节的数组。

一点经验:在设置变量是考虑好变量的取值范围,设置合适的变量类型。程序中有一个100字节的数组,开始设置的是int型,但它只是存储adc结果,取值范围由0——255,改成无符号的char型后,占用内存明显减少。
一点问题:图中采用的是36MHz的晶振,在网上查知有基频晶振和泛音晶振两种,而且泛音晶振基本上是奇数次,但这个36MHz晶振在检测mcu时显示为18MHz,但用的时候实际工作在36MHz,不知道为什么?

原理图

原理图

程序

网友:
楼主做的不错,刷新速度也快。
我做过两个,在本站发表的是蓝屏的,刷新速度慢,小于1秒就有重影。而另一个黄屏的就没有此现象。

网友:
12864什么型号有没有带字库

网友:
带字库的。

网友:
LZ能把原理图和代码发我吗?

邮箱:812150818@qq.com

谢谢!

网友:
原理图和代码在9楼。

网友:
顶一下

不错,顶一下

网友:
好样的,最好有电路,说明,资料,方便学习

网友:
支持一下做的不错

网友:
不错,很好的东西呀,哈哈

网友:
谢了

谢谢啊,多多需要!!!

支持滴!1

网友:
能把源程序发出来就好了,开源是互联网的精神

网友:
膜拜啊,楼主V5

网友:
我也想做呢。。。

网友:
真的很不错,顶起来!

网友:
先顶个~
在下菜鸟。我想问下这个对晶振的要求高不高呀,launchpad那个G2553只能用32Khz的,我要用那个能不能好使,检测的信号频率最高要到20Khz

网友:
回复 网友C:

g2553可达到16M的主频,用自带的ad,加上显示,管脚基本够用,采样频率上应该可以满足。

网友:
高手啊,羡慕,新手学习了,呵呵

网友:
楼主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准备用C8051F120来做一个试试

网友:
顶一个,楼主能给个代码吗?谢了799606466@qq.com

网友:
谢谢分享,不过好像下载不了呀

网友:
过目一下

网友:
学习。谢谢分享,值得尊敬!!!!!!!!

网友D:
满天下去找msp430的12864显示波形例程,,,,找不到,试试移植这个程序!谢了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满天下去找msp430的12864显示波形例程,,,,找不到,试试移植这个程序!谢了楼主!

哈哈,最近也在做,也打算用430的,不过没找到程序参考啊,不知道你现在做得怎么样了呢?能交流交流么QQ1716684655

网友:
好极了,真不错

网友:
楼主方便加我QQ(283511303)吗 ?我的毕业论文就是做这个 ?有些问题想请教你

网友:
厉害,要是能介绍下制造过程,然后分享心得那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是手绘的,不太清晰。 图中是用2k的档位,意思是刚好显示一个完整的波形,频率为2k,不是很准确,方 ...

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