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I2C是否有问题??

楼主:
各位达人,本人最近准备使用STM32的芯片开发个小东西,不过之前在网上看到有关其I2C的bug的信息,不知道现在

这颗芯片的硬I2C是否可解决了bug问题???谢谢大家了呵呵

网友:
俺也想知道,一直都是用模拟的,还好,要求通信速度不高,也就将就用

网友:
俺也不知道。。 帮你顶贴了

网友:
目前好像还没有解决

网友:
咋就不解决一下呢? 都是用模拟I2C

网友:
IIC是飞利浦的专利,就是LPC

别人想用当然没原装好,STM有问题也好,没问题也好,不是说就不能用了,只是听说有BUG,我想你要用就用吧

网友:
我在网上看了下,硬件的i2c要用的话,必须进行诸多的设置,这样的话,在有些特别的应用上,可能就有冲突了,所以还是用软件模拟i2c吧。。。:L

网友:
呵呵  看来不仅是我们芯片会出bug , 国外的也一样啊!

可以咨询下原厂, 有些bug是可以通过软件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