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下USB转串口驱动问题(已解决)

楼主:
    刚买了GT2440开发板,将USB转串口接笔记本上时,找不到驱动安装程序,不知道如何解决。而且连USB时也是这样。

    我也知道win7在应用软件兼容性上没xp好,但是我装的是正版的,舍不得换!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免得我瞎折腾!

    谢谢先!

解决过程:

接上USB转串口后,找不到驱动,但是可以在设备管理器里找到,前面有黄色感叹号。单击右键,选属性,在详细信息里找设备信息,或者硬件id,复制这个,到网上找相应的驱动,安装就行了。

如果本地有驱动安装程序可以:黄色感叹号设备上单击右键,更新驱动程序软件,然后在本机找驱动软件就ok。

网友:
你看一下是否是你的USB线的驱动问题啊,我这里的两台手提都没有这个问题。 而且很多基本上都没有什么软件不兼容了。

网友:
嗯,USB转串口线一般不行。!!

可以在虚拟机里弄,虚拟机装一个XP。呵呵

网友:
线没问题,我找了台xp试,正常,可以识别。
我的机器上USB转串口都不能识别。
USB驱动解决了。

网友:
装LP2303驱动就可以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