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LED铝基板的杯孔怎么画
wlail2
wlail2

网友A(2011-01-25):
LED铝基板的杯孔怎么画
请问,收到一个PCB文件后,怎么样能一眼就看出里面有没有叫杯孔对吧?好像也是盲孔.做杯孔的焊盘一般是一个圆弧状的.杯孔是半坑 ,是放芯片用的,芯片要散热,最直接的就是和铝基板直接接触,所以要把绝缘层铣掉把铝漏出来,这样的叫杯孔.那通常客户发来一个文件,我们打开文件,怎么样来确定一个板子上面有没有杯孔呢,没有图纸只有PCB文件.请详情者解释下,非常感谢!
[
]
铝基板

网友:
我也不清楚啊

网友B:
帮顶,期待高手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