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串口与USB OTG连接问题

楼主:
STM32中PA10、PA9 是USART1 同时也是 USB OTG的ID、VBUS,但做为ISP下载的情况下又十分重要,能同时连接吗?还是能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呢? ISP 和USB OTG 都能满足

网友:
可以把USART1重新映射到PB6,PB7上

网友:
正解。2楼!

网友:
重映射只是对 端口使用而已,但做ISP下载程序 使用USART1 是默认的啊,ISP都没能跑起来怎么重映射??这里改一下应用手册中是叫ISP的

网友:
自个再顶~ USB和ISP不能同时满足啊,我不大喜欢条线这样的设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