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8962+2.8寸LCD+OV7670摄像头 采集图像不稳定

楼主:
做图像采集和显示,寻求帮助,采集不成功,图像一片花

网友:
驱动有没装好!

网友:
装了,否则8962跑不起来

OV7670的寄存器如何配置?

网友:
这个很好很强大,我准备空了在9B96上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空帮看看,哪里有问题?

网友:
我现在也在弄ov7670+lm3s6911,但是用硬件iic好像没有成功进行对配置寄存器的读写操作,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