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单片机控制问题

楼主:
各位大侠:求教一个单片机控制问题,如图是一个示意图,直流电池供电的一个负载,负载如果成功启动一次,电池电压会降低50毫伏左右,如果负载没有成功启动,当然也就不会有这个微弱的小电压。我想利用这个下降的的小电压,进行负载成功启动和失败的计数,用数码管显示出来,单片机怎么获取和测量这个小电压,给出一个思路,谢谢

网友:
用运放吧

网友:
要是成本允许的话用ad,高精度的。

也比较同意楼上的

网友:
期待LZ将电路做成功一起分享

网友:
说用运放方案的,提供一个具体的方案,,呗:Q

网友:
哪位高手提供一个具体的方案?

网友:
电阻取样,放大,AD,显示.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电压只有在启动成功才降至50mv的话,而你只需要计算启动成功的次数,那只需要抓住电压跳变这个点就好了啊。如果过要统计失败次数,那单片机还要统计总启动的次数

网友:
有朋友说用MAX472,不知道谁用过这个芯片没有,介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