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v干电池升压到3v boost DC-DC电路

楼主:
应用背景:便携式设备使用1.5v干电池供电,需要升压到3-3.3V使用。

boost电路是从网上找的一个升压电路,把稳压二级管改成3v的。

想问几个问题:

    1、仿真结果看:绿色线占空比很小,是不是会造成输出不稳

    2、仿真软件Multisim10,在电感设到390uH时仿真出错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谁明白么

    3、boost原理是通过开关控制占空比,请问这个电路怎么来控制占空比的

先谢谢各位大侠啊

网友:
收下了,等下我去仿真下!~

网友:
哪位大侠帮帮忙,帮助分析一下这个电路是怎么控制Q6开关的?

网友:
想了一下午,基本上明白了。Q8是负反馈部分,电压大于3.7时,Q8导通控制Q7截止再控制Q6停止升压,这里想问一下就是Q7截止后Q6的基极电位怎么看?;

开始时Q7、Q6都导通,一段时间后电感右侧积累一定能量造成C7右左有电势,Q7关闭造成Q6关闭,充电;充电会造成C7两边电势降低,Q7导通,往复循环。。。 在仿真里用示波器看Q7和Q6的基极,看信号波形就很快明白了。

 我还是要请教一下:

1、R8做什么用,现在能想到的就是限流(0.7/R8),限流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下面的稳压管么,还是有什么别的目的。

2、R1做什么用呢,也是限流保护D4么,还是做什么他用。

3、Q7截止后Q6的基极电位怎么看?

网友:
参考

1、R8给稳压管提供工作电流。
2、R1给Q7提供偏置电流,否则Q7不会导通。
3、Q7截止后Q6基极没了电流,也截止。(觉得最好在Q6的b-e间跨接一个电阻使其稳定截止。)

网友:
boost电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侠,容我再接着问问您,由于反馈保护Q7和Q6截止,截止后电感和C7一块给C8充电,但本来C8上电势就大于3.7v了,这样岂不是把多出来的电能都耗在Q8和D5上了? 另外问一下,C7是通过左边R1放电,还是右边给C8充电来释放电荷,或者两者一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控制电路总归是要消耗电能的,从哪里取电另当别论,不过如改用MOSFET控制应该可做得更高效些。
 电容的放电是由于两块极板间累积电荷造成的电动势,产生电荷移动的现象,关于正负极不妨想象成一端有空穴流出,另一端有电子流出好了。

 ——也许这帖并没能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
呵呵,比较菜鸟,很多基本概念不清晰,大侠见笑了,哈。
继续努力了

网友:
MARK 学习下哦 很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开始时Q7、Q6都导通,一段时间后电感右侧积累一定能量造成C7右左有电势,Q7关闭造成Q6关闭,我想问一下是什么使得Q7关闭的,期待楼主的解答啊,我想不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 这个电路怎么增强带负载能力呢?

网友:
很好

值得学习,我回去研究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35号那个点的电压是交替升高和降低到,另外电容两边的电压是连续的,这样35点升高到1V左右时Q7就截止了。
工作越来越忙,好久没有逛论坛了。。。

网友:
做产品的话,大把内置MOSFET的小功率BOOST集成电路

网友:
确实,现在集成电路发展极快,若不是刻意为了理解电路等目的的话,大部分情况都不需要再用晶体管搭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