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烧写器出错(急)

楼主:
各位高手,小弟最近要接手PIC的学习,买了个PIC K150烧录器和PIC18F4550,烧录时最后一步校验时却出现下面的错误。在百度、google上都没有找到一个解决方法,跪求各位高手帮帮忙,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我的编程器有时候也这样。
  你先全部擦除再下载试试。。还有多下载几次

网友:
我尝试了两个芯片,擦除了多次,每次擦除后查空都发现Not Erased,如下图。最后烧录时还是会出现ROM error。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道会不会跟配置位有关呢?但是我也不懂

网友:
多看下说明书,连接好硬件以后再点击进入软件,我看郭天祥的视频是这么说的,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