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xrs450用的470uH电感电流要求多少?

楼主:
adxrs450用的470uH电感电流要求多少?
能不能推荐个?
二极管除了击穿电压还有什么要求?

网友:
我没有看他的资料,如果手册没有特别的介绍就没有特别的要求的,这样被动元件买普通的就好吧

网友A:
弄好了,原来这传感器还在预发布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弄好了,原来这传感器还在预发布期

呵呵,没关系的,一般预发布期也不会有大问题。有的话原厂也会做处理的。

希望 你能分享一下调试过程啊。以免其他兄弟走弯路。

网友:
如果是大量的话可以发邮件给他们询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到他们论坛问的,

有没有量他们的技术支持都还是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