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问题

楼主:
我想用一个电路实现以下功能:控制电压从零缓慢升到3~5V ,上升需5~10秒 (时间可调整),然后让电压稳定到3~5V (电压可调整),持续3~5分钟(时间可调), 最后电压缓慢下降到0V ,下降时间3~5秒(时间可调)。麻烦哪位高手给指点一下,谢谢啊~!

网友:
 建议用单片鸡做吧,模拟电路控制到分钟不容易,精准度做好更不易,而且电路复杂,价钱贵,又不灵活。

网友:
单片机+DA

网友:
DA+单片机

网友:
回复 楼主:

精度要求不怎麼高的話 可以用PWM控制電容充放電試試

网友:
感觉楼主好像要准备大赛了

网友:
方法:用带DA的单片机+带使能端的LDO实现

注意:如有必要:LDO使能端上电瞬间可通过下拉电阻保持其为低电平

网友:
好像用 555(产生时钟)+DA+计数芯片+运放(用来做比较器,限定最高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楼主的想法,您的思路,这个问题解决的话,硬件上的规模已经不小了。似乎需要三套同样的电路,逻辑关系也需要用点心思吧?
给我的感觉,楼主在为大赛做准备。好像去年的E题与此类似。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为个阶段的时间保持不一样,所以需要三套?
时间的长短能不能用电容的充放电来实现呢?
当然,用单片机编程的话,就不用花那么多心思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模拟很难保证精度

上升下降用运放积分电路,高低电压用555

网友:
如果定时精度要求不高,下图可能具备楼主所需的功能。

 R1调节输出电压;R2调节电压上升的时间;R4调节电压下降的时间;R5调节电压稳定保持的时间;Q1采用达林顿管可获得较大的输出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电路除Q1外都可以用9013,9014之类的管子吗?对HFE有无要求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9013,9014类的管子应该适用,电流放大倍数、β值选择在50左右比较理想,其实大点小点也可以。
Q1就不同了,其射极输出电流取决于R2提供的基极电流,而这个电流兼顾着电压从零至3-5V的上升时间,仅零点几毫安,不能大了,采用达林顿管比较合适。
电路未经实际应用,只是一个设想。

网友:
呵呵,放假回去试一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有时间搭个电路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