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步进电机控制

楼主:
52控制步进电机,有仿真。

网友:
先做些简单介绍吗?
具体什么内容?

网友:
下载看了一下,是一个工程文件,可以用KEIL 打开。

网友:
发步进电机的很多啊,貌似最近很火哈哈哈

网友:
下载看了一下

网友:
这个东东怎么样呢?

网友:
其实步进电机的应用还是挺广泛的!!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谢谢楼主

网友:
强烈建议楼主发截图比较直观,避免浪费金币或积分,因为新人没那么多!当然喽,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谢谢反而能详

网友:
  实验八步进电机控制实验

  一、实验目的

  1.掌握Keil C51软件与Protues软件联合仿真调试的方法;

  2.掌握步进电机的工作原理及控制方法;

  3.掌握步进电机控制的不同编程方法。

  二、实验内容

  1.用Proteus设计一四相六线步进电视控制电路。要求利用P1口作步进电机的控制端口,通过达林顿阵列ULN2003A驱动步进电机。

  2.编写程序,实现步进电机的正反转控制。正反转时间分别持续10S时间,如此循环。

  3.设计一可调速步进电机控制电路。P3.0~P3.2分别接案件K1~K3,其中K1为正反转控制按键,K2为加速按键,K3为减速按键,要求速度7档(1~7)可调,加减速各设3档,复位时位于4档,要求每档速度变化明显。该步进电机控制电路在以上电路的基础上自行修改。

  三、实验仪器与设备

  1.微机1台 2.Keil C51集成开发环境 3.Proteus仿真软件

  四、实验原理及步骤

  1.用Proteus设计四相六线步进电机控制电路;

  2.在Keil C51中编写步进电机正反转控制程序,编译通过后,与Proteus联合测试;

  3.启动仿真,观察步进电机转动是否正常

  4.用Proteus设计可调速步进电机控制电路,仿真调试、运行程序并查看效果。

  五、电路设计及调试

(1)实验电路

  (2)程序设计与调试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zheng[]={

  0xf3,0xf6,0xfc,0xf9};

  uchar code fan[]={

  0xf9,0xfc,0xf6,0xf3};

  //uchar t;

  bit flag=0;

  uint shijian;

  uchar temp;

  void delay(uint z)

  {

  uint i,j;

  for(i=0;i

  for(j=0;j<80;j++);

  }

  /*void timer_init()

  {

  TMOD=0X01;//定时器0,方式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T0=1;

  EA=1;

  TR0=1;

  } */

  void motor_z()

  {

  uchar i;

  for(i=0;i<4;i++)

  {

  P1=zheng[i];

  delay(shijian);

  }

  }

  void motor_f()

  {

  uchar i;

  for(i=0;i<4;i++)

  {

  P1=fan[i];

  delay(shijian);

  }

  }

  void keyscan()

  {

  P3=0XFF;

  delay(1);

  if(P3!=0xff)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fe:

  {flag=~flag;break; }

  case 0xfd:

  {if(shijian<=60)

  {shijian=50;}

  else

  {shijian=shijian-100;}

  break; }

  case 0xfb:

  {if(shijian>=600)

  {shijian=650;}

  else

  {shijian=shijian+100;}

  break; }

  default : break;

  }

  while(temp==P3);

  }

  }

  void main()

  {

  shijian=350;

  //timer_init();

  while(1)

  {

  keyscan();

  if(flag==0)

  {

  motor_z();

  }

  else

  {

  motor_f();

  }

  }

  }

  /*void timer()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f(t>=200)

  {

  t=0;

  flag=~flag;

  }

  t++;

  } */

  六、实验后的经验总结

  1.掌握了proteus基本的操作方法.与KEIL C51联合调试的方法

  2.掌握了步进电机工作原理的极编程的方法,做实验时要仔细,要按步骤来,避免人为错误,避免出现电路连接错误。

  3.做实验要独立完成.

  七、对实验课的建议

  多练习一下编程,老师可以多讲解一下编程的过程。做实验应多给学生时间自主练习,让同学们对于实验有更深刻的理解,从实践中找出问题,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