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自己搞个红外控制LED。不知道怎么下手。。

楼主:
想玩个红外控制LED灯,如果以前做过,玩过的,教教我。

网友:
复杂一点选一个MCU + 红外传感器+LED;   常用的红外芯片LT0038, 单片机51,   外加一个PNP  控制LED 就OK了

网友:
LZ是想要解决方案?

网友:
参考遥控器,一个才卖10块钱,成本低,就一个红外接收二极管,一个发送二极管,加个小单片。

网友:
发射的话就一个普通的遥控器就行了,键位还是很多的;接收可以用一个红外的接收管,然后用单片机解码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
我也不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

网友:
可以用PT2272/PT2262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