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ed Help,单片机控制GSM模块

楼主:
GSM模板通过单片机连接的遥控。哪位以前做过的,或有这方面兴趣的,请教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目前有什么问题,详述一下吧.

网友:
发问者应该吧问题描述清楚,或者有问题时能吧问题的截图发到论坛上,这样才有助于解决问题嘛~!

网友:
大家说的对,是需要补充一下

整个项目要求简单的遥控和遥测,距离在数公里至数十公里范围内。实时要求不高,在十秒钟以内就行。

初步设想是利用GSM/GPRS 模块实现遥控遥测。通过手机和GSM模块之间的通信来传输遥控信息和数据采集的通信。具体通讯方式可以采用SMS或者GPRS,SMS160个字节长度足够了,因为调查发现SMS可靠性要比GPRS好一些,在网络负担比较重的时候,GPRS往往会最先中断,所以拟采用SMS发送和接收信息。

多数的信息从手机流向GSM模板,每30秒刷新一次,GSM模板也不时向手机发送少量工作状态和监控信息。遥控内容包括两个微型步进电机,遥测部分有两个传感器,传感量取样之后通过单片机上的ADC转化成数值变量并通过GSM模板传出,整个系统要求耗能低,遥控的电源由太阳能板和一块可充电池提供。

初步的调研结果:将GSM模板与单片机通过串行接口连接,单片机打算采用MSP430能耗低的芯片系列,手机和单片机需要采用AT指令和GSM模板通信。GSM模板还没有确定采用哪种,TC35看来是最常见的模板,据称可靠性也不错,价格也合适。

这只是初步设想,也欢迎其他的建议。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这样啊!
那你可以自己写一下通信协议来确定本次通信的具体操作与数据的交互内容.
使用短信功能没有GPRS方式省钱,GPRS存在数据丢失现象时可以增加握手协议,如果数据通信时间长还要增加心跳包等等!
目前如果使用手机与模块通信那么最好使用短信方式了,不然GPRS方式下IP地址是不确定的,不过目前移动有个业务可以固定IP.

网友:
谢谢 五楼 daicheng的回帖

这个GSM和单片机之间的通信协议是否有现成的可以直接采用的呢?您提到的握手协议和心跳包等是否有参考文献或教程可循?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好!
       GSM和单片机之间只有指令没有协议,而我所说的协议是在手机与终端之间增加协议做个比方: 0xAABB010100+校验 等等算法(简单的意思 是说0xAABB 通信命令+0x01(控制电机)+0x01(控制内容))
当然真正的协议要比这个复杂很多,你可以参考CAN总线的有好多协议(J1939等等).
      GPRS方式目前你的应用来看没有固定的监控中心,而手机与终端的控制应该选择短信方式.
      而你提问的:心跳包,那么你可以查找一下移动GPRS网络在线时间问题,目前资料我不知道放到哪里了,它只是用来维持GPRS在网通信使用.握手协议 这个看你的应用了,如果你选择了UDP方式那么你要考滤这个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您的回复。看您的回复,我的理解是手机和终端之间之间的通信(协议已经有标准)通过短信或GPRS将信息按照双方理解的编码来发送接收。单片机需要通过同样的协议从GSM模块上来阅读并解释这个信息,并转化成控制行为。
实在抱歉问题越来越多,看来这个项目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很多。看来这个帖子不属于DIY坛子。
我的没完全说清楚。这个监控系统最终是点对多点的,也就是说主要的信息是从中心发出的,而模板终端向中心回复少量的信息。因此如果用短信,通信费用主要是中心向各个终端发短信的费用,因为收短信无费用。
另外采用什么GSM模板您有什么建议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目前GSM的种类很多,而且价格都不一样,区别为协议栈内置的与外置协议栈的,目前如果你不使用GPRS那么可以买个便宜的,如果使用GPRS那么需要考滤是否需要协议栈还是买内置的.
          你目前的需求:从中心发出信息那么你可以考滤使用GPRS的方式,前提是需要终端先与中心通信或实时在线.这样的费用很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