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version如何知道arm的程序内存占用情况

楼主:
我用的uversion4,lm3s8962的芯片。

我建立一个全局变量 uchar a[9000]100];

按道理应该超过ram的容量了,但是怎么编译后不报错呢?如何才知道内存有没有超?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你肯定是声明了,但是没有使用吧
但超过时会有这样的提示:
.\rvmdk\XXX.axf: Error: L6220E: Execution region RW_IRAM size (900272 bytes) exceeds limit (65536 bytes).

网友:
回复 网友A:

daicheng很牛B呀!~佩服佩服!~

网友:
确实会报错的,我是通过地址来判断用了多少RAM,估计不是很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