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概述

楼主:
测量型低压电流互感器外壳采用阻燃、耐温140℃的进口聚碳酸酯注塑成形,铁芯采用取向冷轧硅钢带卷绕而成,二次导线采用高强度电磁漆包线,产品结构新颖,造型美观,安装方便,体积小,质量轻,准确度高,容量大。产品符合国标GB1208-2006。
2、国内主要品牌及型号
国内生产测量型低压电流互感器厂家、型号品牌繁多,主要常见的产品有:康比利KLY-M系列电流互感器;涌纬自控YWBH-0.66系列电流互感器;浙江华波LN-0.66系列电流互感器;中山国能LMZ1-0.66系列电流互感器;博继电气LMZJ1-0.5W系列电流互感器、RCT-0.66系列电流互感器;重庆山城LSD-0.66系列电流互感器;迪克森电器DX系列电流互感器;信电电器LMZ1-0.66系列电流互感器;保定迅驰电气LMZ1-0.5系列电流互感器、LMK-0.66系列电流互感器;保定凯宇电器LQG-0.66系列电流互感器;上海永上LMK1.2.3-0.66系列电流互感器;三江互感器LQG-0.66系列电流互感器;上海华东电器LMZJI-0.66系列电流互感器;华立仪表LMZW-0.66系列电流互感器;嘉善永博SDH-0.66系列电流互感器;上海华通LQZJ4-0.66系列电流互感器;上海安科瑞AKH-0.66I型电流互感器,即AKH-0.66-30I、AKH-0.66-40I、AKH-0.66-60I、AKH-0.66-80I;AKH-0.66II电流互感器,即AKH-0.66-40II、AKH-0.66-50II、AKH-0.66-60II、AKH-0.66-80II、AKH-0.66-100II、AKH-0.66-60×50II、AKH-0.66-80×50II、AKH-0.66-100×50II、AKH-0.66-120×80II、AKH-0.66-130×50II、AKH-0.66-150×50II、AKH-0.66-170×100II、AKH-0.66-180×50II、AKH-0.66-200×50II、AKH-0.66-220×50II、AKH-0.66-260×50II;AKH-0.66III型电流互感器,即AKH-0.66-60III、AKH-0.66-80III、AKH-0.66-100III、AKH-0.66-120III、AKH-0.66-130III;还有AKH-0.66-M8型、AKH-0.66-φ8型、AKH-0.66-φ12型;上海二工的ALH-0.66I、ALH-0.66II、ALH-0.66III、ALH-0.66-M8、ALH-0.66-φ8、ALH-0.66-φ12;河源雅达YDBH0.66-30I、YDBH0.66-40I、YDBH0.66-40II、YDBH0.66-60II、YDBH0.66-100II、YDBH0.66-120II;江阴长江电器的CJH-0.66I型、CJH-0.66II型、CJH-0.66III型、CJH-0.66M型;杭州彼爱琪的BH-0.66I型、BH-0.66II型、BH-0.66III型、BH-0.66M型、BH-0.66φ型;杭州桑迪SDH-0.66I型、SDH-0.66II型、SDH-0.66III型、SDH-0.66M型;浙江虎牌(杭州达特利电器LMK3-0.66I型、LMK3-0.66II型、LMK3-0.66III型、LMK3-0.66M8型、LMK3-0.66φ型等等。
3、主要技术指标(以安科瑞AKH-0.66为例)
Ø 测量CT一次电流5-6300A,二次电流5A,1A,0.1A,0.05A;
Ø 额定工作电压AC0.66kV(等效AC0.69kV,GB/T156-2007)
Ø 额定频率50-60Hz
Ø 环境温度-30℃~70℃,最高耐温120℃
Ø 海拔高度≤3000m
Ø 工频耐压3000V/1min 50Hz
Ø 用于没有雨雪直接侵袭,无严重污染及剧烈震动的场所
4、选型说明
以安科瑞AKH-0.66为例,根据一次电流及母线截面等参数选择对应的规格产品。一次导线穿越互感器窗孔。打开翻盖,通过压线片进行二次接线,二次接线引出后翻盖复位。计量电能可直接利用翻盖小孔加封铅印,以防窃电。
型 号 |
主 要 特 点 |
备 注 |
AKH-0.66-Ⅰ |
适用于(单)多根电缆或单根母排穿越 |
适用面广,规格多 |
AKH-0.66-Ⅱ |
适用于多根母排(2-6根)或多根电缆穿越 |
适用面广,规格多 |
AKH-0.66-Ⅲ |
具备Ⅰ、Ⅱ型特点,满足供电计量精度高,容量大的要求 |
适用面广,规格多 |
AKH-0.66-M8 |
适用于小电流,小空间场所,为接线式CT,尤其适合抽屉柜要求 |
体积小,容量2.5VA |
AKH-0.66-P |
适用于多根母排,立式安装,与继电器配套使用 |
保护用,200/5A及以上 |
AKH-0.66-S |
双路输出,一路用于电流表测量、显示,另一路用于系统监控的电流采集 |
适用面广,规格多 |
AKH-0.66-SM |
双路输出,一路用于交流电流的测量,另一路输出直流4-20mA用于远传,可与自控仪表如PLC配合使用,为用户节约成本,辅助电源DC24V由PLC提供 |
适用于系统监测 |
AKH-0.66-L |
用于剩余电流的采集,可与电气测控装置、电动机保护装置配套使用 |
适用面广,规格多 |
AKH-0.66-G |
用于电力计量用,准确级0.2S,计量准确 |
计量范围广,规格多 |
AKH-0.66-K |
用于项目改造,无须拆一次母线,安装方便,为用户节省人力、财力,提高改造效率 |
适用于配电系统改造项目 |
l 工作电流长期不超过1.1倍额定值,允许在1.2倍额定值时短时使用,时间不超过1h;
l 根据被测电流大小,选定额定电流比,一般选用比被测电流大2/3左右的额定电流;
l 产品极性表示为:一次接线标志P1、P2,相应二次接线标志S1、S2;S1表示P1的同名端,S2表示P2的同名端;
l 测量仪表接于S1、S2端上,此时所接回路的总负荷不应超过互感器的额定负荷,当安装仪表位置与电流互感器相距甚远或回路负载较大时,应优先选用二次电流为1A的规格;
l 注意根据母排的规格和根数,选用相匹配窗口大小的互感器。
4.1 AKH-0.66Ⅰ型电流互感器
l 产品特点
专利产品,翻盖式设计,外形美观,接线方便。翻盖材料选用透明聚碳酸酯,能清楚看到二次引线接线情况。方圆组合孔型,既可穿越电缆,也可穿越汇流排,作为交流电流信号采集元件,一般与电气测量仪表配套使用。
l 型号说明
尺寸
规格 |
外形尺寸(mm) |
穿孔尺寸(mm) |
安装尺寸(mm) |
W |
H |
D |
a |
e |
Φ |
M |
N |
30 I |
60 |
78 |
36 |
31 |
11 |
23 |
34 |
57.5 |
40 I |
75 |
95 |
45 |
42 |
11 |
31 |
40 |
57.5 |
60 I |
102 |
130 |
45 |
61.5 |
21 |
45 |
42 |
57.5 |
80 I |
118 |
140 |
45 |
82 |
11 |
52 |
60 |
57.5 |
l 规格参数对照表
规格 |
30I |
额定电流比(A) |
15/5 |
20/5 |
25/5 |
30/5 |
40/5 |
50/5 |
60/5 |
75-100/5 |
150/5 |
200-250/5 |
300-400/5 |
500/5 |
准确级及相应额定负荷(VA) |
0.2级 |
0.5级 |
2.5 |
5 |
5 |
10 |
1级 |
2.5 |
2.5 |
2.5 |
2.5 |
2.5 |
2.5 |
2.5 |
2.5 |
5 |
7.5 |
7.5 |
额定电流比(A) |
15/1 |
20/1 |
25/1 |
30/1 |
40/1 |
50/1 |
60/1 |
75-100/1 |
150/1 |
200-250/1 |
300-400/1 |
500/1 |
准确级及相应额定负荷(Ω) |
0.2级 |
0.5级 |
2.5 |
5 |
5 |
10 |
1级 |
2.5 |
2.5 |
2.5 |
2.5 |
2.5 |
2.5 |
2.5 |
2.5 |
5 |
7.5 |
7.5 |
穿心匝数(匝) |
5 |
4 |
3 |
3 |
2 |
2 |
2 |
1 |
1 |
1 |
1 |
1 |
母排规格(mm)/根数 |
/ |
30*10/1 |
电缆最大外径(mm) |
Φ22 |
安装方式 |
A |
A,B |
规格 |
40I |
额定电流比(A) |
15/5 |
20/5 |
25/5 |
30/5 |
40/5 |
50/5 |
60/5 |
75-100/5 |
150/5 |
200-250/5 |
300-450/5 |
500-800/5 |
1000/5 |
准确级及相应额定负荷(VA) |
0.2级 |
10 |
0.5级 |
2.5 |
5 |
5 |
10 |
20 |
1级 |
2.5 |
2.5 |
2.5 |
2.5 |
2.5 |
2.5 |
2.5 |
2.5 |
3.75 |
7.5 |
7.5 |
15 |
额定电流比(A) |
15/1 |
20/1 |
25/1 |
30/1 |
40/1 |
50/1 |
60/1 |
75-100/1 |
150/1 |
200-250/1 |
300-450/1 |
500-800/1 |
1000/1 |
准确级及相应额定负荷(Ω) |
0.2级 |
10 |
0.5级 |
2.5 |
5 |
5 |
10 |
20 |
1级 |
2.5 |
2.5 |
2.5 |
2.5 |
2.5 |
2.5 |
2.5 |
2.5 |
3.75 |
7.5 |
7.5 |
15 |
穿心匝数(匝) |
5 |
4 |
3 |
3 |
2 |
2 |
2 |
1 |
1 |
1 |
1 |
1 |
1 |
母排规格(mm)/根数 |
/ |
40*10/1 |
电缆最大外径(mm) |
Φ30 |
安装方式 |
A |
A,C |
规格 |
60I |
额定电流比(A) |
150/5 |
200-250/5 |
300-400/5 |
500-800/5 |
1000/5 |
1200-2000/5 |
准确级及相应额定负荷(VA) |
0.2级 |
15 |
20 |
0.5级 |
2.5 |
5 |
5 |
10 |
20 |
1级 |
额定电流比(A) |
150/1 |
200-250/1 |
300-400/1 |
500-800/1 |
1000/1 |
1200-2000/1 |
准确级及相应额定负荷(Ω) |
0.2级 |
15 |
20 |
0.5级 |
2.5 |
5 |
5 |
10 |
20 |
1级 |
穿心匝数(匝) |
1 |
1 |
1 |
1 |
1 |
1 |
母排规格(mm)/根数 |
60*10/1 60*6/1-2 |
电缆最大外径(mm) |
Φ44 |
安装方式 |
A,C,D |
规格 |
80I |
额定电流比(A) |
150/5 |
200-250/5 |
300-400/5 |
500-800/5 |
1000/5 |
1200-2000/5 |
2500-3000/5 |
准确级及相应额定负荷(VA) |
0.2级 |
15 |
20 |
30 |
0.5级 |
2.5 |
5 |
10 |
20 |
1级 |
2.5 |
额定电流比(A) |
150/1 |
200-250/1 |
300-400/1 |
500-800/1 |
1000/1 |
1200-2000/1 |
2500-3000/1 |
准确级及相应额定负荷(Ω) |
0.2级 |
15 |
20 |
30 |
0.5级 |
2.5 |
5 |
10 |
20 |
1级 |
2.5 |
穿心匝数(匝) |
1 |
1 |
1 |
1 |
1 |
1 |
1 |
母排规格(mm)/根数 |
80*10/1 |
电缆最大外径(mm) |
Φ50 |
安装方式 |
A,C,D |
注:额定一次电流的标准值为:10A、12.5A、15A、20A、25A、30A、40A、50A、60A、75A以及它们十进位倍数或小数,有下标线的是优先值。
4.2 AKH-0.66Ⅱ型电流互感器
l 产品特点
卧式方孔型,可穿越1~6根汇流排,亦可穿越多根电缆,一般与电气测量仪表配套使用。
l 型号说明

尺寸
规格 |
外形尺寸(mm) |
穿孔尺寸(mm) |
安装尺寸(mm) |
W |
H |
D |
a |
e |
M |
N |
40II |
78 |
103 |
45 |
43 |
31.5 |
48 |
57.5 |
50II |
87 |
113 |
45 |
52 |
32 |
30 |
57.5 |
60II |
102 |
125 |
45 |
61 |
33 |
42 |
57.5 |
60×50II |
100 |
140 |
45 |
61.5 |
51.5 |
42 |
57.5 |
80II |
117 |
119 |
45 |
82 |
32 |
60 |
57.5 |
80×50II |
120 |
141 |
45 |
82 |
52 |
60 |
57.5 |
100II |
145 |
125 |
45 |
103 |
35 |
80 |
57.5 |
100×50II |
145 |
155 |
50 |
103 |
55 |
80 |
83 |
100×80II |
152 |
190 |
55 |
106 |
85 |
80 |
83 |
120×50II |
174 |
168 |
48 |
122 |
53 |
79 |
57.5 |
120×80II |
174 |
198 |
48 |
125 |
82 |
79 |
57.5 |
130×50II |
176 |
160 |
50 |
135 |
55 |
86 |
83 |
180×50II |
239 |
181 |
60 |
185 |
55 |
56/40 |
83 |
200×50II |
246 |
175 |
55 |
207 |
61 |
50×3 |
83 |
220×50II |
280 |
190 |
60 |
225 |
55 |
50×3 |
83 |
150×50II |
209 |
175 |
50 |
154 |
55 |
95 |
56.5 |
170×100II |
255 |
233 |
60 |
174 |
107 |
101 |
83 |
260×50II |
318 |
178 |
58 |
266 |
54 |
65 |
83 |
l 规格参数对照表
规格 |
40II |
额定电流比(A) |
75-100/5 |
150-200/5 |
300-450/5 |
500-800/5 |
1000/5 |
准确级及相应额定负荷(VA) |
0.2级 |
10 |
0.5级 |
2.5 |
5 |
10 |
20 |
1级 |
1.5 |
额定电流比(A) |
75-100/1 |
150-200/1 |
300-450/1 |
500-800/1 |
1000/1 |
准确级及相应额定负荷(Ω) |
0.2级 |
10 |
0.5级 |
2.5 |
5 |
10 |
20 |
1级 |
1.5 |
穿心匝数(匝) |
1 |
1 |
1 |
1 |
1 |
母排规格(mm)/根数 |
40*10/1-2 |
电缆最大外径(mm) |
/ |
安装方式 |
B |
规格 |
50II |
额定电流比(A) |
150-200/5 |
300-450/5 |
500-800/5 |
1000/5 |
1200-1500/5 |
准确级及相应额定负荷(VA) |
0.2级 |
10 |
20 |
0.5级 |
2.5 |
5 |
10 |
20 |
1级 |
额定电流比(A) |
150-200/1 |
300-450/1 |
500-800/1 |
1000/1 |
1200-1500/1 |
准确级及相应额定负荷(Ω) |
0.2级 |
10 |
20 |
0.5级 |
2.5 |
5 |
10 |
20 |
1级 |
穿心匝数(匝) |
1 |
1 |
1 |
1 |
1 |
母排规格(mm)/根数 |
50*10/1-2 |
电缆最大外径(mm) |
/ |
安装方式 |
B |
规格 |
60II |
额定电流比(A) |
200-250/5 |
300-450/5 |
500-800/5 |
1000/5 |
1200-2000/5 |
准确级及相应额定负荷(VA) |
0.2级 |
10 |
20 |
0.5级 |
2.5 |
5 |
10 |
20 |
1级 |
额定电流比(A) |
200-250/1 |
300-450/1 |
500-800/1 |
1000/1 |
1200-2000/1 |
准确级及相应额定负荷(Ω) |
0.2级 |
10 |
20 |
0.5级 |
2.5 |
5 |
10 |
20 |
1级 |
穿心匝数(匝) |
1 |
1 |
1 |
1 |
1 |
母排规格(mm)/根数 |
60*10/1-2 |
电缆最大外径(mm) |
/ |
安装方式 |
C |
规格 |
60*50II |
额定电流比(A) |
200-250/5 |
300-450/5 |
500-800/5 |
1000/5 |
1200-2000/5 |
准确级及相应额定负荷(VA) |
0.2级 |
10 |
20 |
0.5级 |
2.5 |
5 |
10 |
20 |
1级 |
额定电流比(A) |
200-250/1 |
300-450/1 |
500-800/1 |
1000/1 |
1200-2000/1 |
准确级及相应额定负荷(Ω) |
0.2级 |
10 |
20 |
0.5级 |
2.5 |
5 |
10 |
20 |
1级 |
穿心匝数(匝) |
1 |
1 |
1 |
1 |
1 |
母排规格(mm)/根数 |
60*10/1-3 |
电缆最大外径(mm) |
/ |
安装方式 |
D |
规格 |
80II |
额定电流比(A) |
200-250/5 |
300-450/5 |
500-800/5 |
1000/5 |
1200-2000/5 |
2500-3000/5 |
准确级及相应额定负荷(VA) |
0.2级 |
10 |
20 |
30 |
0.5级 |
2.5 |
5 |
10 |
20 |
1级 |
额定电流比(A) |
200-250/1 |
300-450/1 |
500-800/1 |
1000/1 |
1200-2000/1 |
2500-3000/1 |
准确级及相应额定负荷(Ω) |
0.2级 |
10 |
20 |
30 |
0.5级 |
2.5 |
5 |
10 |
20 |
1级 |
穿心匝数(匝) |
1 |
1 |
1 |
1 |
1 |
1 |
母排规格(mm)/根数 |
80*10/1-2 |
电缆最大外径(mm) |
/ |
安装方式 |
D |
规格 |
80*50II |
额定电流比(A) |
200-250/5 |
300-450/5 |
500-800/5 |
1000/5 |
1200-2000/5 |
2500-3000/5 |
准确级及相应额定负荷(VA) |
0.2级 |
10 |
20 |
30 |
0.5级 |
2.5 |
5 |
10 |
20 |
1级 |
额定电流比(A) |
200-250/1 |
300-450/1 |
500-800/1 |
1000/1 |
1200-2000/1 |
2500-3000/1 |
准确级及相应额定负荷(Ω) |
0.2级 |
10 |
20 |
30 |
0.5级 |
2.5 |
5 |
10 |
20 |
1级 |
穿心匝数(匝) |
1 |
1 |
1 |
1 |
1 |
1 |
母排规格(mm)/根数 |
80*10/1-3 |
电缆最大外径(mm) |
/ |
安装方式 |
D |
规格 |
100II |
额定电流比(A) |
300-450/5 |
500-800/5 |
1000/5 |
1200-2000/5 |
2500-3000/5 |
准确级及相应额定负荷(VA) |
0.2级 |
10 |
20 |
30 |
0.5级 |
5 |
10 |
20 |
1级 |
额定电流比(A) |
300-450/1 |
500-800/1 |
1000/1 |
1200-2000/1 |
2500-3000/1 |
准确级及相应额定负荷(Ω) |
0.2级 |
10 |
20 |
30 |
0.5级 |
5 |
10 |
20 |
1级 |
穿心匝数(匝) |
1 |
1 |
1 |
1 |
1 |
母排规格(mm)/根数 |
100*10/1-2 |
电缆最大外径(mm) |
/ |
安装方式 |
D |
规格 |
100*50II |
额定电流比(A) |
300-450/5 |
500-800/5 |
1000/5 |
1200-2000/5 |
2500-3000/5 |
准确级及相应额定负荷(VA) |
0.2级 |
10 |
20 |
30 |
0.5级 |
5 |
10 |
20 |
1级 |
额定电流比(A) |
300-450/1 |
500-800/1 |
1000/1 |
1200-2000/1 |
2500-3000/1 |
准确级及相应额定负荷(Ω) |
0.2级 |
10 |
20 |
30 |
0.5级 |
5 |
10 |
20 |
1级 |
穿心匝数(匝) |
1 |
1 |
1 |
1 |
1 |
母排规格(mm)/根数 |
100*10/1-3 |
电缆最大外径(mm) |
/ |
安装方式 |
D |
规格 |
100*80II |
额定电流比(A) |
600-800/5 |
1000/5 |
1200-2000/5 |
2500-4000/5 |
准确级及相应额定负荷(VA) |
0.2级 |
10 |
20 |
30 |
0.5级 |
10 |
20 |
1级 |
额定电流比(A) |
600-800/1 |
1000/1 |
1200-2000/1 |
2500-4000/1 |
准确级及相应额定负荷(Ω) |
0.2级 |
10 |
20 |
30 |
0.5级 |
10 |
20 |
1级 |
穿心匝数(匝) |
1 |
1 |
1 |
1 |
母排规格(mm)/根数 |
100*10/1-4 |
电缆最大外径(mm) |
/ |
安装方式 |
D |
规格 |
120*50II |
额定电流比(A) |
500-800/5 |
1000/5 |
1200-2000/5 |
2500-5000/5 |
准确级及相应额定负荷(VA) |
0.2级 |
10 |
20 |
30 |
0.5级 |
10 |
20 |
1级 |
额定电流比(A) |
500-800/1 |
1000/1 |
1200-2000/1 |
2500-5000/1 |
准确级及相应额定负荷(Ω) |
0.2级 |
10 |
20 |
30 |
0.5级 |
10 |
20 |
1级 |
穿心匝数(匝) |
1 |
1 |
1 |
1 |
母排规格(mm)/根数 |
120*10/1-3 |
电缆最大外径(mm) |
/ |
安装方式 |
D |
规格 |
130*50II |
额定电流比(A) |
600-800/5 |
1000/5 |
1200-2000/5 |
2500-5000/5 |
准确级及相应额定负荷(VA) |
0.2级 |
10 |
20 |
30 |
0.5级 |
10 |
20 |
1级 |
额定电流比(A) |
600-800/1 |
1000/1 |
1200-2000/1 |
2500-5000/1 |
准确级及相应额定负荷(Ω) |
0.2级 |
10 |
20 |
30 |
0.5级 |
10 |
20 |
1级 |
穿心匝数(匝) |
1 |
1 |
1 |
1 |
母排规格(mm)/根数 |
125*10/1-3 130*10/1-3 60*10/2-6 |
电缆最大外径(mm) |
/ |
安装方式 |
D |
规格 |
120*80II |
150*50II |
额定电流比(A) |
1200-2000/5 |
1200-2000/5 |
2500-5000/5 |
2500-5000/5 |
准确级及相应额定负荷(VA) |
0.2级 |
20 |
30 |
20 |
30 |
0.5级 |
1级 |
额定电流比(A) |
1200-2000/1 |
1200-2000/1 |
2500-5000/1 |
2500-5000/1 |
准确级及相应额定负荷(Ω) |
0.2级 |
20 |
30 |
20 |
30 |
0.5级 |
1级 |
穿心匝数(匝) |
1 |
1 |
1 |
1 |
母排规格(mm)/根数 |
120*10/1-4 |
150*10/1-3 |
电缆最大外径(mm) |
/ |
/ |
安装方式 |
D |
D |
规格 |
170*100II |
180*50II |
额定电流比(A) |
1500-2000/5 |
1200-2000/5 |
2500-5000/5 |
2500-5000/5 |
准确级及相应额定负荷(VA) |
0.2级 |
20 |
30 |
20 |
30 |
0.5级 |
1级 |
额定电流比(A) |
1500-2000/1 |
1200-2000/1 |
2500-5000/1 |
2500-5000/1 |
准确级及相应额定负荷(Ω) |
0.2级 |
20 |
30 |
20 |
30 |
0.5级 |
1级 |
穿心匝数(匝) |
1 |
1 |
1 |
1 |
母排规格(mm)/根数 |
170*10/1-3 100*10/3-6 |
180*10/1-3 |
电缆最大外径(mm) |
/ |
/ |
安装方式 |
D |
D |
规格 |
200*50II 220*50II |
260*50II |
额定电流比(A) |
1500-2000/5 |
1200-2000/5 |
2500-6300/5 |
2500-6300/5 |
准确级及相应额定负荷(VA) |
0.2级 |
20 |
30 |
20 |
30 |
0.5级 |
1级 |
额定电流比(A) |
1500-2000/1 |
1200-2000/1 |
2500-6300/1 |
2500-6300/1 |
准确级及相应额定负荷(Ω) |
0.2级 |
20 |
30 |
20 |
30 |
0.5级 |
1级 |
穿心匝数(匝) |
1 |
1 |
1 |
1 |
母排规格(mm)/根数 |
200*10/1-3 100*10/4-6 |
250*10/1-3 125*10/4-6 |
电缆最大外径(mm) |
/ |
/ |
安装方式 |
D |
D |
注:额定一次电流的标准值为:10A、12.5A、15A、20A、25A、30A、40A、50A、60A、75A以及它们十进位倍数或小数,有下标线的是优先值。
4.3 AKH-0.66Ⅲ型电流互感器
l 产品特点
立式方孔型,可穿越1~3根汇流排,不但具有Ⅰ、Ⅱ型的特点,而且可作供电系统计量电能用,以及可与电流继电器配套作保护用。
l 型号说明
尺寸
规格 |
外形尺寸(mm) |
安装尺寸(mm) |
图 形 |
C |
D |
E |
A |
B |
60Ⅲ |
100 |
143 |
56 |
32 |
62 |
图1 |
80Ⅲ |
100 |
168 |
56 |
32 |
82 |
图2 |
100Ⅲ |
105 |
193 |
56 |
32 |
102 |
图2 |
120Ⅲ |
125 |
218 |
56 |
52 |
122 |
图2 |
130Ⅲ |
125 |
222 |
57 |
53 |
133 |
图2 |
l 规格参数对照表
规格 |
60III |
额定电流比(A) |
200-300/5 |
400/5 |
500-800/5 |
1000/5 |
1200-2000/5 |
准确级及相应额定负荷(VA) |
0.2级 |
5 |
10 |
20 |
0.5级 |
2.5 |
5.0 |
10 |
20 |
额定电流比(A) |
200-300/1 |
400/1 |
500-800/1 |
1000/1 |
1200-2000/1 |
准确级及相应额定负荷(Ω) |
0.2级 |
5 |
10 |
20 |
0.5级 |
2.5 |
5.0 |
10 |
20 |
穿心匝数(匝) |
1 |
1 |
1 |
1 |
1 |
母排规格(mm)/根数 |
60*10/1-2 |
电缆最大外径(mm) |
/ |
安装方式 |
E |
规格 |
80III |
额定电流比(A) |
300-400/5 |
500-800/5 |
1000/5 |
1200-2000/5 |
2500-3000/5 |
准确级及相应额定负荷(VA) |
0.2级 |
10 |
20 |
30 |
0.5级 |
5.0 |
10 |
20 |
额定电流比(A) |
300-400/1 |
500-800/1 |
1000/1 |
1200-2000/1 |
2500-3000/1 |
准确级及相应额定负荷(Ω) |
0.2级 |
10 |
20 |
30 |
0.5级 |
5.0 |
10 |
20 |
穿心匝数(匝) |
1 |
1 |
1 |
1 |
1 |
母排规格(mm)/根数 |
80*10/1-2 |
电缆最大外径(mm) |
/ |
安装方式 |
E |
规格 |
100III |
额定电流比(A) |
600-800/5 |
1000/5 |
1200-2000/5 |
2500-4000/5 |
准确级及相应额定负荷(VA) |
0.2级 |
10 |
20 |
30 |
0.5级 |
10 |
20 |
额定电流比(A) |
600-800/1 |
1000/1 |
1200-2000/1 |
2500-4000/1 |
准确级及相应额定负荷(VA) |
0.2级 |
10 |
20 |
30 |
0.5级 |
10 |
20 |
穿心匝数(匝) |
1 |
1 |
1 |
1 |
母排规格(mm)/根数 |
100*10/1-2 |
电缆最大外径(mm) |
/ |
安装方式 |
E |
规格 |
120III |
额定电流比(A) |
600-800/5 |
1000/5 |
1200-2000/5 |
2500-5000/5 |
准确级及相应额定负荷(VA) |
0.2级 |
10 |
20 |
30 |
0.5级 |
10 |
20 |
额定电流比(A) |
600-800/1 |
1000/1 |
1200-2000/1 |
2500-5000/1 |
准确级及相应额定负荷(VA) |
0.2级 |
10 |
20 |
30 |
0.5级 |
10 |
20 |
穿心匝数(匝) |
1 |
1 |
1 |
1 |
母排规格(mm)/根数 |
120*10/1-3 |
电缆最大外径(mm) |
/ |
安装方式 |
E |
规格 |
130III |
额定电流比(A) |
1000/5 |
1200-2000/5 |
2500-6300/5 |
准确级及相应额定负荷(VA) |
0.2级 |
10 |
20 |
30 |
0.5级 |
20 |
额定电流比(A) |
1000/1 |
1200-2000/1 |
2500-6300/1 |
准确级及相应额定负荷(VA) |
0.2级 |
10 |
20 |
30 |
0.5级 |
20 |
穿心匝数(匝) |
1 |
1 |
1 |
母排规格(mm)/根数 |
130*10/1-3 125*10/1-3 |
电缆最大外径(mm) |
/ |
安装方式 |
E |
注:额定一次电流的标准值为:10A、12.5A、15A、20A、25A、30A、40A、50A、60A、75A以及它们十进位倍数或小数,有下标线的是优先值。
4.4 AKH-0.66 M8型电流互感器
l 产品特点
一次电流较小,容量2.5VA及以下,多用于低压抽屉柜等小空间场所。
l 型号说明

尺寸
规格 |
外形尺寸(mm) |
安装尺寸(mm) |
W |
H |
D |
M |
M8 |
80 |
86 |
30 |
72 |
l 规格参数对照表
规格 |
M8 |
额定电流比(A) |
5/5 |
10/5 |
15/5 |
20/5 |
25/5 |
30/5 |
40/5 |
50/5 |
60/5 |
75/5 |
100/5 |
准确级及相应额定负荷(VA) |
0.2级 |
0.5级 |
1级 |
2.5 |
2.5 |
2.5 |
2.5 |
2.5 |
2.5 |
2.5 |
2.5 |
2.5 |
2.5 |
2.5 |
额定电流比(A) |
5/1 |
10/1 |
15/1 |
20/1 |
25/1 |
30/1 |
40/1 |
50/1 |
60/1 |
75/1 |
100/1 |
准确级及相应额定负荷(Ω) |
0.2级 |
0.5级 |
1级 |
2.5 |
2.5 |
2.5 |
2.5 |
2.5 |
2.5 |
2.5 |
2.5 |
2.5 |
2.5 |
2.5 |
穿心匝数(匝) |
直接式 |
母排规格(mm)/根数 |
/ |
电缆最大外径(mm) |
/ |
安装方式 |
H |
5、安装方式

6、互感器选用的额定容量应大于负荷阻抗
互感器在使用调试过程中,时有反馈信息:“电流表指示与实际电流值偏差较大”,进而怀疑“互感器质量有问题”,究竟其原因:“设计选用额定容量偏小,总负荷阻抗大于额定容量,实非互感器质量问题所引起。”
为明确起见,现举例说明:某配电装置,如在现场或中央两处测量和计量,导线截面2.5mm2,相距70m,应选用的互感器额定容量将不同(忽略接触电阻)。

导线长度(m)
二次电流(A)
仪表名称(VA) |
3(中央) |
60(现场) |
1 |
5 |
1 |
5 |
测量导线 |
0.042 |
1.05 |
0.84 |
21 |
电流表 |
0.4 |
0.4 |
0.4 |
0.4 |
功率因数表 |
0.5 |
0.5 |
0.5 |
0.5 |
电度表 |
1.5 |
1.5 |
1.5 |
1.5 |
负荷容量 |
2.44 |
3.45 |
3.25 |
23.4 |
互感器容量 |
2.5 |
5 |
5 |
30 |
上表摘录的数据详见下面表1和表2
测量回路的功耗(VA)/电阻(Ω) 表1
电线截面(mm2) |
二次电流(A) |
传输距离(m) (单程往返) |
1 |
2 |
5 |
8 |
10 |
1.5 |
1 |
0.023 |
0.023 |
0.047 |
0.047 |
0.117 |
0.117 |
0.188 |
0.188 |
0.235 |
0.235 |
5 |
0.59 |
1.17 |
2.93 |
4.69 |
5.86 |
2.5 |
1 |
0.014 |
0.014 |
0.028 |
0.028 |
0.071 |
0.071 |
0.112 |
0.114 |
0.14 |
0.142 |
5 |
0.35 |
0.7 |
1.76 |
2.82 |
3.52 |
4 |
1 |
0.009 |
0.009 |
0.018 |
0.018 |
0.044 |
0.044 |
0.071 |
0.071 |
0.088 |
0.089 |
5 |
0.22 |
0.44 |
1.10 |
1.76 |
2.2 |
6 |
1 |
0.006 |
0.006 |
0.012 |
0.012 |
0.029 |
0.029 |
0.468 |
0.468 |
0.058 |
0.058 |
5 |
0.15 |
0.29 |
0.73 |
1.17 |
1.47 |
10 |
1 |
0.004 |
0.004 |
0.007 |
0.007 |
0.018 |
0.018 |
0.028 |
0.028 |
0.035 |
0.035 |
5 |
0.09 |
0.18 |
0.44 |
0.7 |
0.88 |
常用仪表功耗一览表(参考值) 表2
仪表名称 |
仪表型号 |
每个电流线圈 |
内阻(Ω) |
功耗(VA) |
个数 |
可编程数显表 |
单相 |
PZ72、PZ80、PZ96、PZ96B、PZ16、PZ42、PZ46 |
<0.0015 |
<0.05 |
1 |
三相 |
PZ80、PZ96、PZ42 |
3 |
数显功率表 功率因数表 |
PZ96、PZ42、PZ46、PZ16 |
1 |
多功能电力仪表 |
ACR系列 |
3 |
指针式电流表 |
整流系 |
42L、6L、63L、45L |
0.2~0.4 |
1 |
电磁系 |
1T1、63T |
0.6~1.2 |
1 |
指针式功率表 |
整流系 |
42L、6L、63L、45L |
0.25~0.6 |
1 |
电动系 |
1D5、63D |
<6 |
3 |
指针式功率因数表 |
整流系 |
42L、6L、63L、45L |
0.4~0.8 |
1 |
电动系 |
1D1 |
<6 |
电度表 |
单相 |
DD862 |
1~2 |
1 |
三相三线 |
DD862、864、DX865、863 |
0.3~1 |
2 |
三相四线 |
DT862、864、DX862、864 |
0.6~1 |
3 |
BD系列电量变送器 |
BD-AI(AI3) |
<0.0015 |
<0.05 |
1(3) |
BD-3P(4P) |
<0.0015 |
<0.05 |
2(3) |
BD-3P/Q/I |
<0.0015 |
<0.05 |
2 |
BD-PF |
<0.0015 |
<0.05 |
1 |
7、电工测量和计量仪表与互感器间准确级配置
l 测量仪表
通常电压表、电流表、功率表准确级为1.5~2.5级;频率表为0.5级;与仪表连接的分流器、附加电阻,电量变速器为0.5级。
相配置的互感器准确级,如仅作电压、电流测量用,一般不低于1级,非重要回路电流表(2.5级),可使用3级;如组合使用,应不低于回路内部仪表的最高准确级。
l 计量仪表
根据《电能计量装置管理规定》(DL448-91)的有关规定: 表1
电能计量装置分类 |
有功电能表准确级 |
无功电能表准确级 |
电压互感器准确级 |
电流互感器准确级 |
Ⅰ |
0.5 |
2.0 |
0.2 |
0.2或0.2S |
Ⅱ |
1.0 |
2.0 |
0.2 |
0.2或0.2S |
Ⅲ |
1.0 |
2.0 |
0.2 |
0.5或0.5S |
Ⅳ |
2.0 |
3.0 |
0.5 |
0.5或0.5S |
上表中电能计量装置分类系根据用电量和重要程度划分: 表2
电能计量装置分类 |
月平均用电量(104kW.h) |
变压器容量(kVA) |
发电机容量(kVA) |
其他规定 |
Ⅰ |
≥100 |
≥2000(高压) |
≥10 |
跨省电网 |
Ⅱ |
≥10 |
≥315(高压) |
≤10 |
总厂用电线路 |
Ⅲ |
≤10 |
≤315(低压) |
省内电网110kV及以上有功电量平衡考核 |
Ⅳ |
≤315(低压) |
企业内部指标分析用 |
8、为什么选用推荐规格为1A的电流互感器
国标GB 1208-2006《电流互感器》第4.2.2项中规定,额定二次电流标准值为1A、2A和5A,优先值5A.当传输距离较大时,1A和5A相比有较多优点:
l 线路功耗降低,线路功耗与通过电流平方成正比,二次电流为1A的互感器5A相比降低功耗25倍,即1A的功耗仅5A的4%.在设计1A系统时,一般只需计算和保护仪表的阻抗(忽略接触电阻)
测量线路的功耗(VA) 表1
电线截面
(mm2) |
二次电流
(A) |
传输距离(m) 单程往返 |
1 |
2 |
5 |
8 |
10 |
1.5 |
1 |
0.023 |
0.047 |
0.117 |
0.188 |
0.235 |
5 |
0.59 |
1.17 |
2.93 |
4.68 |
5.86 |
2.5 |
1 |
0.014 |
0.028 |
0.07 |
0.112 |
0.14 |
5 |
0.35 |
0.7 |
1.76 |
2.82 |
3.52 |
4 |
1 |
0.009 |
0.018 |
0.044 |
0.07 |
0.088 |
5 |
0.22 |
0.44 |
1.1 |
1.76 |
2.2 |
l 传输距离加大,电流互感器二次负载计算机公式S=I2Z,在相同负载下,二次电流为1A互感器的传输距离是5A的25倍,这样可避免选5/1A中间互感器或选用大容量互感器。
不同额定容量时的传输距离(m) 表2
额定容量(VA) |
电流规格
(A) |
电线截面(mm2) |
1 |
1.5 |
2.5 |
4 |
2.5 |
1 |
71 |
106.5 |
178 |
284 |
5 |
2.8 |
4.3 |
7.1 |
11.4 |
5 |
1 |
142 |
213 |
355 |
586 |
5 |
5.7 |
8.5 |
14.2 |
22.7 |
10 |
1 |
284 |
426 |
710 |
1136 |
5 |
11.4 |
17 |
28.4 |
45.5 |
l 电线截面减小:大中型工厂,当仪表和互感器安装距离较远(例如80m),从表2可以看出,当选用5A、10VA互感器,面经计算需8mm2,如选用1A,2.5VA互感器,线截面仅需1.5mm2。
目前随着计算机和数控仪表的普及和发展,额定二次电流为1A及以下规格的电流互感器选型已较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