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 MSP430

楼主:
按照TI给的样板程序,照葫芦画瓢,控制LED看来没有什么问题。只控制输出相对较简单。根据学习资料,再往下看看,三个时钟,中断,寄存器,接下去要学的东西简直太复杂。在这之前,不如先做点有趣的实验,给自己壮壮胆,打打气吧。

这个实验我改装了一个石英钟作为我的控件。

石英钟是个很简单但十分巧妙的步进电机,它只有一组线圈,是通过一正一反的脉冲信号推动的。转子是一个永磁磁芯,每个脉冲推动转载转动180度。时钟芯片从一个32766Hz的石英晶体震荡器取样,经过多次分频,最终时钟芯片的输出接在线圈的两端,驱动马达转动。

改装很简单,只需要将时钟芯片与马达线圈的连接处切断,用引线将线圈的两个端线从石英钟芯的盒里引出来。这两个引线各串接一个50欧左右的电阻,串接电阻的另一端直接连接在P1.1和P1.2上。线圈还用了两个二极管作为Clamping连在线圈的两个终端,用来防止线圈引起瞬间高压,从而保护单片机。

正负交替的脉冲是通过P1.1和P1.2的电平在不同时间变化而获得的,如果两者同步,两者之间的电平总是为零,如果P1.1比P1.2先升高,则在P1.1和P1.2之间就产生一个正脉冲,脉冲的宽度等于二者之间的时间差。当P1.1的电平比P1.2先下降时,P1.1和P1.2之间就产生了一个负脉冲。这样的持续波形就能够直接驱动时钟马达旋转了。

经过一系列实验发现,秒针的跳动与脉冲的频率,宽度,和电压都有很大关系。在一定条件下,秒针从跳动变成滑动,如果脉冲太窄,秒钟只能在原地跳动。在一定的情况下,秒针跳动来回游移不定,在一些特殊条件下,秒针可以连续地向着逆时针方向跳动。

网友:
这是第一次看到有人这么玩呢?来看看 HOHO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意思

网友:
lz有想法,顶起

网友:
要是有电路,和简单的定量的计算就更有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