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洞洞板焊的mma7455和51程序IIC方式

楼主:
经过焊错引脚,完完全全的把MMA7455延中轴对称焊反  ,上机测试,寻不了址,还不知所以,两三天不停找其他原因

然后纠正重新焊,再不停调试程序,总算是弄出来数据了,下面先放张图片,摄像头照的,效果不好

洞洞板实物图

      黑色焊盘是排针,红色线是电源3.3V+,黑色是GND, 蓝色是飞线, 左侧挨着c1,c3的是asm1117-3.3 低压差转换芯片,没有标出来 焊接使用0.1m漆包线焊接,好处是不会焊坏芯片。

辅助工具, 三只手

洞洞板设计图

STC89C52上的读写MMA7455程序

不管硬件焊的好坏,代码是否高效合理。反正程序是能读写了。 新人赚点芯币,过年了,这资料(绝对真实可用,不然让版主

没收违法所得 ;P )对大家有用无用到我这花点吧

网友:
这个是什么软件设计的呀??
看上去不错哟!

网友:
用的是diylayout   管理员不花钱就能看 :(" />

网友:
彪悍的焊接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好。

网友:
看上去不错哟!

网友:
恭喜出来了!~学到东西就好!~

网友:
很不错。现在的传感器尤其于用消费电子上的,是越来越小,都是基于SMT设计的,调试时的焊接是个很大的问题。经常听到工程师烧坏传感器(传感器一般是最贵的器件,呵呵),心痛啊。这经验分享的好。

网友:
怎么有人买,没人顶呢?
这个板板是我用来DIY带重力加速感应功能键鼠一体游戏手柄测试用的

网友:
我来支持下 HOHO

网友:
想看,不过我是新新人……

网友:
谢谢q505507538提醒
忘了个mytype.h
//////////////////
#ifndef _MY_TYPE_H__
#define _MY_TPYE_H__

#define uint8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16        unsigned short int
#define uint32        unsigned long int
#define uint64         unsigned long long int

#define int8         signed char
#define int16        signed short int
#define int32         signed long int
#define int64         signed long long int

#endif
///////////////////////

网友:
基于<圈圈教你学usb> 里的串口显示程序,显示输出mma7455三轴的变量,前面我已经说了串口显程序的来源,还是有人问怎么输出显示。现keil c 完整打包上传,现成的就会贵点

网友:
重复编辑掉

网友:
求教

7455 与51 int1 int2 需要链接吗 ?  程序中有用到int1 int2吗

网友:
就会尽快

网友:
7455 与51 int1 int2 需要链接吗 ?
答:我的电路有连接。看使用方式,不一定要连接,原因见下面回答

程序中有用到int1 int2吗
答:看你的的使用规则,我不需要特别的突发处理。所以连接了,但没有使用ini1和in2中断。我用的是查询方式,没有使用中断,我需要的就是持续的数据读取

网友:
楼主,你好

我现在用MMA7260,如果用万用表测XYZ电压和手册一样,但是加上AD转换后,转换出来的数值根本看不出原有的值了,请问一下你用7455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
求学

如果楼主愿意帮我的话,QQ670112429,或者你给我加你也行

网友:
模拟量在7455芯片内部已经转换数字量。
你的问题我也不明白,没有使用过MMA7260

网友:
焊接很NB

网友:
请教

程序是不是少了一个  mytype.c   和  mytype.h    的啊

网友:
请求联系

楼主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我的:QQ : 249016889   谢谢

网友:
iic.h 文档里需要加上这一句,要不然keil编译会出现错误

#include "mytype.h"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CS口要接那个IO口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是片选啊!即使不看pdf,也应该知道啊

网友:
楼主这样真是学电子的榜样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MMA7455输出的值是加速度么?还是还得换算成加速度值

网友:
也太那个了吧,直接上个工程得不得,收了钱还得叫我们那么麻烦去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嘿嘿

网友:
IIC.H(15):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IIC_read_byte'

为什么有错误啊。请大虾指教。。急求解决。。

网友:
有数据读出来,而且会变。但是感觉不对啊,是不是没有零点较正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的,没有做矫正

网友:
学到东西就好

网友:
好东西,正需要~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