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TI图形库基础上在显示器上显示实时波形?

楼主:
最近想了下,TI的图形库想要实现柱状图,用画方框的方法,做一个函数,如果有多少个量就画多少个。如果实时量的话,最好还是用波形图直接显示,但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实现,大家谁做过的,给个建议吧!

网友:
但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实现,大家谁做过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画点画线函数都可以的,自己建立坐标系,做好测量量与测量范围的比值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样不是要很多段?一段一段的线,视觉感不是太好哦

网友:
就是用划线就可以了,不好看自己可以调整,不管上位机还是下位机原理都是一样的

网友:
有个例程实现了示波器呀,可以参考下。好像是3xxx系列的官方板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发我下呢?我还没做过这类的波形显示。zhangyao1213@126.com

网友:
手机上的坛子,发不了。等十五以后啦,就是官方3748的那块板子例程。

网友:
回复 网友B:

麻烦您15天后发我下看看吧!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好,能具体说下3748的哪一个例子吗?我下了3748的官方例子,没找到,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发过3748的所有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