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电路分析的高手么,求助啊。。。

楼主:
放假在家补习电路基础,在判定等电势点上有些不懂,比如下面的电路:

书上说CDE三点是等电位点,但并没有说明原因。。。串联电路中,阻值相同的器件电压相同;并联电路中,各支路电压相同;但是这两点貌似在这个对称电路上用不着。。。求大虾帮忙解答。。。

网友:
说是等电势没说一定电压相等

对每个点来说是电压的中点

网友:
不是高手,但有兴趣掺和一下...

1、假设把电阻2去掉,那么很容易看出D、C两点的电位和E点一样,等于(VA+VB)/2。这时既然D、E为等电位,那么加上电阻2也不会流过电流,对电路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2、有时不必死套公式,换种思路考虑或许能蓦然把问题简单化,比如利用数学的反证法:既然从E、D、C三点到A和到B都是对称的,那么其中任意两点如E、D,既不可能VE>VD也不可能VE<VD,那么就只能VE=VD。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一条倒是看懂了,把两个2的电阻拿掉后,就相当于AB两点间有三条并联支路,分别是1-1、3-3、6-6,支路电压相等,而每条支路上的两个电阻相同,所以两个电阻中间的电位就相等了,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错。

附上以前见过的一道趣味题如图。

网友:
还有一种方法,自己动手把电路该换一种画法。在改画电路的时候自然会逐渐明白题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错。附上以前见过的一道趣味题如图。

这个算出来AB两点是750欧姆么?

网友:
哈哈,我看AB两点电阻只有1K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呃。。。难道我又错了。。。明天我把我化简电路的过程拍照传上来。。。

网友:
7、8楼都没算对,继续征集解答......

网友:
变换了一下电路,理解了大叔说的对称,只是....

图中,可以忽略第一条3 3的支路,不影响。

第二组,从E F点看,上下正是对称,虽然说不上为啥,但可以肯定对应的阻抗是一样的,所以也是一半的。

有点想不懂的是,把中间两个2并为1,试图用 KCL 佐证上下对称的时候,却发现,KCL对它无效,最后,给消掉了。

对称的说法非常合理,也非常巧妙,就是,佐证的时候遇到了麻烦。

嘿嘿,俺没系统学过 电路分析,,变换电路 的 方法还都是 初中学的。就会一招,就是合并等电位点。

我试过用这招,进一步化简,但发现没看出啥门道,因为,弄来弄去,两点之间还是有一个该死的1.

网友:
呵呵,仙猫出题的答案是2/3k欧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错。附上以前见过的一道趣味题如图。

1/3+1/6+1/3

等电势点给一条直导线相连,答案就浮出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放假在家补习电路基础,在判定等电势点上有些不懂,比如下面的电路: 59562 书上说CDE三点是等电位点,但并没有说明原因。。。串联电路中,阻值相同的器件电压相同;并联电路中,各支路电压相同;但是这两点貌似在 ...

稍微把电阻位置变换一下,加上惠斯通电桥原理,CDE三点是等电势的,且两个2号电阻通过的电流为0。

待会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稍微把电阻位置变换一下,加上惠斯通电桥原理,CDE三点是等电势的,且两个2号电阻通过的电流为0。待会上图。

一双无形的手,分别抓住了AB两端,往两边扯,扯了之后,变成如下图:

两个1,两个6,构成一个惠斯通电桥,对边乘积相等,电桥平衡,两个2你爱咋滴咋滴。

网友:
引用 网友C:
1/3+1/6+1/3   等电势点给一条直导线相连,答案就浮出来了。

等电势点加了6根线,分别是6个面的对角线之一,剩下的就是电阻的并串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等电势点给一条直导线相连,答案就浮出来了。

大卫李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C:

高!
俺回头学学惠斯通,当时竞赛班上也讲了这个,没记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假在家补习电路基础,在判定等电势点上有些不懂,比如下面的电路: 59562 书上说CDE三点是等电位点,但并没有说明原因。。。串联电路中,阻值相同的器件电压相同;并联电路中,各支路电压相同;但是这两点貌似在 ...

这个……不是高中的时候经常做的题吗?怎么kcl,会死痛,都来了~~

网友:
用三角-星形等效电路即可

用三角-星形等效电路还可以算出EDC各点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哈哈,确实从等电势点来看要简单多了,没看您的解题思路之前还在那晕转

网友:
是(5/6)*1k的电阻。
根据电流沿最短路径通过。
先是3个电阻并联再串联6个并阻的电阻再串联3个并联的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俺仙猫大哥出的题,就是脑细胞杀手  呵呵呵

网友:
这其实是一个镜像电路,所以中点处的电势是为0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