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有一块显示板不知道能做啥用

楼主:
小弟有一块显示板不知道能做啥用,能DIY点啥呢?是我表哥送给 我的,据说是三星的面板,是做车载显示的,没 有资料,

上图

不知道发在这板块对不对,不对的请管理员移走

网友:
本人很菜,刚学单片机,有很多不懂的,最好能物尽其用

网友:
应该是三星7'" 16:9宽屏的.但是不知道具体型号.类似产品三星有好几款,有数字屏,也有模拟屏.我还有不少这样的东西,数字屏可以加个驱动板做成VGA显示器,还可以再加上触摸屏......模拟屏就更好办了,可以做成AV监视器......

网友:
西门大哥,哪 要怎么分呢?好像没看到有什么标签的

网友:
是不是没有资料就玩不成了吗?

网友:
你把它的细部特征拍片,发上来.我看一下.尤其要把引线特征拍清楚.

网友:
这是我用摄像头拍 的西门大哥请帮 看一下,因为图发不上来,显示空白的,所以打包了

新建文件夹

网友:
最好能看到驱动芯片的型号

网友:
啊,哈哈哈哈

这个屏幕我前不久还研究过,太熟悉啦!!哈哈哈哈.....

分辨率是480*234(16:9)的7"宽温高亮度数字屏.接口是8bit RGB.可工作在-20摄氏度.背光是CCFL的.......我还有和它配套的触摸屏及其控制卡.
我把它的资料发在下面.

LTE700WQ-F05 PDF

网友:
西门大哥你给我资料是E文的,我看不懂,再加上我只是个初学单片机的,有很多都很菜,还有西门大哥能否把你研究的东西发给我呢?liu6590999@sina.com
小弟我感激不尽

网友:
回复 网友A:

驱动芯片的型号?没看到,面板上好像没有驱动的

网友:
根据引线排列判断驱动电平

我是说可以根据引线排列判断驱动电平是TTL还是LVDS......看不到驱动芯片的,现在用的都是裸片,即使你把屏拆开,也只是看到很小的一条或若干条硅片,无法判断驱动芯片的型号.只有早期的LCD才是有驱动芯片的.

图片

线的宽度明显能感觉到有RGB线的是模拟屏,供电线比较宽.....

线的宽度明显能感觉到有RGB线的是模拟屏,供电线比较宽.....

图片

这是能看到接口芯片的,但是这样的通常都是早期产品,STN的,(不是真彩)它们的分辩率和色彩都不是很好...

这是能看到接口芯片的,但是这样的通常都是早期产品,STN的,(不是真彩)它们的分辩率和色彩都不是很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西门大哥对屏很有研究啊

网友:
西门大哥有没有什么好玩的方案,发个给我玩玩吧!

网友:
即使拆开也很难看到驱动芯片

这是一片京瓷KHS038AAEAA-G83-06的屏,它的驱动芯片在哪里?看到边上白色的胶液了吧?驱动芯片就被封在里面.是看不到的,

图片

京瓷KHS038AAEAA-G83-06

京瓷KHS038AAEAA-G83-06

图片

撕开防静电保护,根据引线判断它是一个数字点阵屏,看到CCF的背光了吧?白色的封装胶液

撕开防静电保护,根据引线判断它是一个数字点阵屏,看到CCF的背光了吧?白色的封装胶液

图片

白色的封装胶液

白色的封装胶液

图片

白色的封装胶液

白色的封装胶液

图片

这是一款2.5"的高压灯管背光

这是一款2.5"的高压灯管背光

图片

LED背光的是这样的....

LED背光的是这样的....

网友:
点亮一块LCD

刚改了个工装,把上面图片075.JPG的屏点亮了.它是一款2.5"TTL接口电平,高压灯管背光屏.这是它工作在AV状态时候的效果.其实我不太喜欢它,它的功耗比较大.12V/250MA.而且还要注意高压电...我刚被它弄糊了手指,味道都不好了....

就是这型号

就是这型号

图片

显示效果1

显示效果1

图片

另一个角度的效果.

另一个角度的效果.

图片

再换个角度.

再换个角度.

图片

USB摄像头拍的效果不好

USB摄像头拍的效果不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西门大哥我很菜的,不知道要怎么搞,只有搁置一边去了:(

网友:
我再跟一帖,说说我所知道的东西

我又找来一款产品,拍了照片.这款产品的型号是SL070AL02. 同样是7"  16:9宽屏,它和楼主那款产品的区别是:它也是TTL电平数字接口,背光不一样,这是LED背光的.亮度是(Luminance):350 LUX  分辨率是800(H) ×RGB×480(V)楼主的屏分辨率只有(480 H × 234 V ) 工作温度范围是一样的,都是宽温的(-20--+70摄氏度),普温只能做到0摄氏度以上.我把背光的区别图发在下面了,LED背光是用恒流驱动的.CCF和灯管背光都是需要高压电来点亮的,高压电当然来自高压板.高压板上的升压变压器还是很引人注目的.

图片

同样是7"宽屏,样子很像

同样是7"宽屏,样子很像

图片

安装尺寸完全一样

安装尺寸完全一样

图片

这是LED背光的恒流驱动板

这是LED背光的恒流驱动板

图片

这是CCF和灯管背光用的高压板楼主的屏要想点亮少不了它

这是CCF和灯管背光用的高压板楼主的屏要想点亮少不了它

网友:
西门真厉害啊  行家啊

网友:
原来西门对屏很有研究呀!~

网友C(2011-02-08):
西门很难得呀!

网友D:
做个投影仪。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