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零开始学习,求助

楼主:
大家新年好!

需要求助。多年之前学过点电路基础,不过已经完全忘光了。

如果利用单品机的一个输出脚和接地之间的方波,在输出脚和接地直接串联一个电容和马达线圈形成一个LC微分电路。通过马达的电流由电容的充放电脉冲提供。因为马达是电感元件,是否有可能产生瞬间高压损坏单品机,如果有这种可能,如何加入钳位电路来防止。

网友:
在电机两端并联一个压敏电阻(与电机工作电压同等级)即可。我原来有个产品即是此类型的,因原设计不合理,常常失控死锁,我接手后分析电路用示波器看到了尖峰脉冲。并联了压敏电阻后,产品正常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是个有效的钳位方法

网友:
我也来学习了 支持下

网友:
如果Q值足够高, 那么电容及电感上的电压可能很高, 但对外表现的向量和就不大了, 这是克希荷夫电压定律,  IO勿需任何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