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模拟电路高手指教!

楼主:
图中是一个产生500V左右高压的稳幅振荡电路,其中振荡电路点部分有一个磁罐,其中绕线如下图所示,磁罐输出端是100匝绕线,500V高压,和三极管 连接的是1匝和4匝绕线,电感分别是0.2uH和1.1uH左右,分别接在三极管的发射级和集电极,发射极的2个电感线圈中间接地,集电极的2个电感中间 级接稳幅电压AGC。
本人看了好久还是没搞明白振荡频率如何计算,磁罐部分如何代入计算,还有振荡的稳幅是如何调整的?

请各位高人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
这好像在哪看过了,是不是发重复了:@

网友:
对啊,是不是发重的?

网友:
请把磁罐部分按照电路图的画法画出来,还有相位关系。例如起始端为正,末端为付。标到图上,这样大家也好帮助你。再重新画图时也是在整理思路,理顺关系多画两遍慢慢就看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