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调理电路设计 越详细越好 多谢

楼主:
内容:
信号调理平台是连接被测控对象和检测与控制系统的中间环节,其性能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测控系统的控制性能。它的功能主要包括以下两点:对被测信号进行隔离、放大、变换、滤波等处理,给测控系统提供干净、稳定的测量信息;将测控系统的输出按照被测对象的电气规格要求传输到被测控对象。一个通用的测控系统平台,其信号调理电路应满足如下要求:
1、可根据测控对象的不同,方便的变换接口的形式,如改变模拟量输入输出的电压范围、改变数字量输入输出的电平和信号形式等;
2、为防止因外部原因造成板卡的损坏,应设置保护、隔离电路;
3、可扩展性强,可方便扩展测控系统的未来使用要求。
本设计即是针对通用的测控平台设计四个信号调理电路模块,并完成其电气原理图、印刷线路板图的绘制和部分硬件调试。

要求:
1. 输入输出信号电气特性满足:
(1)模拟量:±10V,0~+5V,4~20mA,±20mA;
(2)数字量:+24V开关量,TTL电平开关量;
2. 设计模拟量输入调理电路模块,根据模拟量输入通道信号要求,可提供:信号电平变换 / 隔离放大 / 低通滤波等信号输入调理。
3. 设计模拟量输出调理电路模块,根据模拟量输出通道信号要求,可提供:电压输出 / 高电压输出 / 隔离电压输出 /电流输出/ 功率输出等信号输出调理。
4. 设计开关量输入调理电路模块,根据开关量输入通道信号要求,可提供:TTL电平数字输入、隔离高电压数字输入、触点(干接点)开关量输入、OC门输出形式的开关量输入等开关量输入调理;
5. 设计开关量输出调理电路,根据开关量输出通道信号要求,可提供:TTL电平数字量输出、隔离高电平数字量输出、OC门形式输出、 隔离继电器输出等开关量输出调理;
6. 采用Protel软件绘制各个模块的电气原理图和印刷线路板图并进行部分硬件调试。

网友:
路过不懂…交给牛人来吧!我坐个沙发:D

网友:
楼主的要求实际上是一个大的方案,恐怕还需要楼主自己努力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提供点思路么 实现部分功能也行 不用所有功能都包括

网友:
LZ这个工程很复杂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大的方案,这个东西你要干什么用。希望你能不能具体的讲下需求,大家会帮助你的。
太笼统反而让人无法帮忙。

网友:
自己设计吧,碰到具体问题可以上来讨论,

网友:
还是要楼主自己努力啊 工程浩大

网友:
最好是根据实际情况或需求来制定方案,楼主的要求如果实现起来的话,实在是一个大工程。这里牵扯到的东西恐怕楼主是想象不到的。这个规模至少是一条生产线,如果楼主已经学会工程预算的话,恐怕会吓一跳的。

网友:
两线制4/20mA变送器的电路设计
http://www.mcufan.com/article/biansongqi-4-20ma.htm
这个网址应该对楼主有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挺有用的 。我做得差不多了 ,就差一个整体的电路。等我改改再来这里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