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块液晶显示器的电源板的STB对地电阻一般为多少?谢谢。

楼主:
请问一块液晶显示器的电源板的STB对地电阻一般为多少?谢谢。

我用指针万用表测的两种情况:
  1、红笔接STB,黑笔接地,测得的阻值为0;
  2、黑笔接STB,红笔接地,测得的阴值为400欧。

请问这样正常否?烦各位回我一下。

网友:
楼主能描述具体一些吗?STB端涉及到哪些芯片呢?液晶显示器的电源板有好多种.....可以是UC3842的,也可能是SG1524的.更有STR系列.....有高压一体的也有分离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你把液晶显示器的芯片型号写一下。

网友:
这也没头没脑啊......乱说行吗?

网友:
话要说清楚,事情要交代明白。这样别人也才好帮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