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网页如何加载到LM3S8962芯片里

楼主:
使用的TI送的板子,跑了enet_io这个例程,不知道如何实现将网页加载到芯片,在查了相关资料后了解到写好的网页文件可以通过FCARM.EXE将.htm文件转换为.C文件,将.c文件添加到工程后不知道如何调用,希望达人给予知道,谢谢

参考帖子: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04174-1-8.html

网友:
回复 楼主:

Enet_io是通过makefsfile这个小工具来将网页数据转换成.h文件,你可以看看这方面的。

网友:
谢谢帮助问题解决

谢谢帮助问题解决
——————————————————————————————————————
stellarisware\docs\SW-DK-LM3S9B96-UG-xxxx.pdf 里的第4章中Web Filesystem Generator,介绍了makefsfile的用法,使用方法:你将需要转换的网页文件的文件夹和makefsfile.exe放在一个文件夹,WIN键+R,键入cmd,进入dos命令行,使用cd..到达makefsfile.exe所在目录,makefsfile -i html -o fsdata.h,html表示文件夹的名称,比如TI的网页文件夹为fs,输入的文件为fsdata.h,需要的命令就是:makefsfile -i fs -o fsdata.h ,这样即可将网页变成代码.

网友:
楼主自学水平不错的,学习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makefsfile.exe生成好了.h文件,但是不知道如何使用,除了生成的几个网页文件的数组以外还有一下这些结构体,不知道如何用
const struct fsdata_file file_perror_html[] =
{
        {
                NULL,
                data_perror_html,
                data_perror_html + 13,
                sizeof(data_perror_html) - 13
        }
};

const struct fsdata_file file_io_http_html[] =
{
        {
                file_perror_html,
                data_io_http_html,
                data_io_http_html + 14,
                sizeof(data_io_http_html) - 14
        }
};

const struct fsdata_file file_io_cgi_shtml[] =
{
        {
                file_io_http_html,
                data_io_cgi_shtml,
                data_io_cgi_shtml + 14,
                sizeof(data_io_cgi_shtml) - 14
        }
};

const struct fsdata_file file_index_html[] =
{
        {
                file_io_cgi_shtml,
                data_index_html,
                data_index_html + 12,
                sizeof(data_index_html) - 12
        }
};

const struct fsdata_file file_family_html[] =
{
        {
                file_index_html,
                data_family_html,
                data_family_html + 13,
                sizeof(data_family_html) - 13
        }
};

const struct fsdata_file file_block_html[] =
{
        {
                file_family_html,
                data_block_html,
                data_block_html + 12,
                sizeof(data_block_html) - 12
        }
};

const struct fsdata_file file_404_html[] =
{
        {
                file_block_html,
                data_404_html,
                data_404_html + 10,
                sizeof(data_404_html) - 10
        }
};

#define FS_ROOT file_404_html

#define FS_NUMFILES 7

网友:
所谓网页就是用 tcp_write往80端口输出字符串
网页加载到芯片就是字符串的保存
可以自定义.H档去做这些事,然后正确引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参考一下这部分的代码:
  //
        // Initialize the file system tree pointer to the root of the linked list.
        //
        ptTree = FS_ROOT;

        //
        // Begin processing the linked list, looking for the requested file name.
        //
        while(NULL != ptTree)
        {
            //
            // Compare the requested file "name" to the file name in the
            // current node.
            //
            if(strncmp(name, (char *)ptTree->name, ptTree->len) == 0)
            {
                //
                // Fill in the data pointer and length values from the
                // linked list node.
                //
                ptFile->data = (char *)ptTree->data;
                ptFile->len = ptTree->len;

                //
                // For now, we setup the read index to the end of the file,
                // indicating that all data has been read.
                //
                ptFile->index = ptTree->len;

                //
                // We are not using any file system extensions in this
                // application, so set the pointer to NULL.
                //
                ptFile->pextension = NULL;

                //
                // Exit the loop and return the file system pointer.
                //
                break;
            }

            //
            // If we get here, we did not find the file at this node of the linked
            // list.  Get the next element in the list.
            //
            ptTree = ptTree->next;
        }

网友:
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
大神们,我正在用lm3s8962,正在调试enet.io例程,我将自己编写的网页用makefsfile工具生成.h文件后,覆盖原文件的io_fsdata.h后,下载程序,用浏览器打开网页,显示网页找不到,连接错误!请高手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老了,来顶一下吧,下次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