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学习MSP430

楼主:
看来基础实在太差,到了时钟,学习进度开始放慢。

输入输出的设定的确简单,只需要这通过P1DIR来设定,将相应的BIT设定成0或1就行。随LaunchPad带来的G2231只有P1,所以单片机只有8个输入/输出脚。至今还不理解的是,8个输出脚如何能进行10 Bit的AD转换?等学到那里再理解吧。

基本时钟系统(BCS)看来有点复杂,按照目前十分有限的理解,MSP430单片机一共有三个时钟,一个主时钟,一个子时钟,和一个外界时钟。在没有在板子上焊接石英晶体之前只能够使用单片机内部的数字时钟,因此用循环数控制LED不能做到精确控制闪烁时间。虽然数字时钟的频率最高能达到16兆赫,频率的高低与Vcc有关,随着Vcc的降低,其数字时钟的频率也在降低。因此,如果希望恒定的时间间隔,而且没有恒定的Vcc电压,就必须使用石英晶体震荡为时钟频率来源。

三个时钟可以根据情况通过4个源来控制,单片机上一共有32种方式引出时钟信号(具体哪三十二种还有待于进一步学习)。内部的数字时钟的频率可以通过DCOCTL和 BCSCTL1两个寄存器来设定,根据使用说明书,需要改变DCOCTL的5-7Bits和BESCTL1的0-3Bits。

设定好时钟之后,可以利用定时器(Timer)来延迟某个控制。Timer通过TACTL指定的时钟信号的设定。

概括的理解是,通过CCS来进行寄存器的设定组合,结合时钟形成事件,然后利用这些事件和输入输出来完成控制行为。

还得接着学

网友:
初入这个论坛,发现这样论坛可以学到不少东西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慢慢挖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坛子很深,要挖很久的

网友:
如果LZ只是为了控制LED闪烁的话,DCO的稳定度可是满足要求的;DCO受温度的影响很明显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建议,估计最后我会用DCO的,不过在此之前,我想学习一下不同的时钟,而且想了解低耗能的情况。我在驱动石英钟马达,想看看最快能达到多少转速,目前为止秒针可以控制到每秒钟一圈,但脉冲的宽度很难掌握,太窄了就在原地抖动,还和脉冲的高度,也就是Vcc有关,有的条件下还会倒转。看来变量太多,我想是否能把这些变量逐一控制,找出点规律出来。

网友:
记得文革后期有一句话叫“深挖洞,广积粮”,是得往深里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