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C语言编程技巧

楼主:
觉得还不错,与大家分享一下!

1.定义的变量不要太多。低128位为用户定义变量的存放区域(默认时),也可以把变量放在高128位,但容易出错,尽量少放,最好不放。通过*.M51可以查看内存变量的存放,最好不要超过110个字节,否则程序无法运行或出错。

2.如一个变量多处使用可定义为全局变量。例如循环变量i、j,尽量减少参数传递。

3.静态变量最好放在程序存储区,用code定义。

4.变量应定义为无符号数,像标志位等仅占一位的变量应定义为bit。

5.子程序在main()主程序之后的应事先声明,放在前面的不用声明。

6.变量、子程序定义但没使用,系统给出警告。

7.虽然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不同名,但运行时可能被全局变量改变。

8.程序在编译后,有可能产生非常大的文件。比如原来5k,编译后变成10k,这是C汇编时程序空间分配太随意造成的。可首先屏蔽一部分程序编译,然后再去屏蔽再编译,可恢复,或一部分一部分复制到另一个文件中编译。

9.如产生脉冲信号用到定时器,要去掉脉冲信号时,应先关定时器,再按要求把电平置为高电平或低电平。

10.可使用软件实现“看门狗”功能。比如:一个程序运行一个循环需要50ms,则定时器可定位100ms,当超过100ms时,程序将复位,在程序循环最下面都重装定时器或重置定时器参数。

11.为了提高所求值的精度,可多次测量,然后排序,去掉最大值和最小值,求平均值,或直接求平均值。

12.可使用一个定时器进行多个定时。一般来说,两个定时器对大一点的程序就不够用了,假如几个定时时间分别为10ms、200us、50ms,则定时值可定位200us,另设两个变量即可。在需要多个定时时,找到他们的最小公约数定时即可。

13.我们往单片机中写程序时,写的是*.hex,不要被它的大小所迷惑,对于8k的单片机,小于20k的程序都可写进去。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错。来学习之

网友:
相当不错的帖子

网友:
好贴顶起

优其最后一个:

13.我们往单片机中写程序时,写的是*.hex,不要被它的大小所迷惑,对于8k的单片机,小于20k的程序都可写进去。

不知迷憾我多久哟,现在也迷糊些

网友:
"13.我们往单片机中写程序时,写的是*.hex,不要被它的大小所迷惑,对于8k的单片机,小于20k的程序都可写进去。"
那么真正的大小,在哪看呢?
是不是看.bin文件就可以知道呢?
。hex文件应该是多了些前缀,所以就使程序的大小变大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