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rm-elf-ld 链接的时候找不的 printf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补充图片  网易的图片不支持外链

网友:
luminary cortex-m3的printf必须重写或者重定向。
请用uartprinf。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 我用uartprintf 也不行还是出现

网友:
还是出现 undefined reference to uartprintf 我是用arm-elf-gcc编译 用arm-elf-ld连接 我用linux自带的gcc就可以编译通过 我是要在arm上运行 所以用arm-elf-gcc编译 都是说找不到 是不是编译的时候要指定头文件 和连接的时候要 指定库文件 但是我试了指定 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