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16F877控制2*16 LCD的问题 不知道是否有教程?我在网上都找不到。。。

楼主:
:( 如题。
或者有高手可以提供一段注释的C语言代码也OK,感激不尽啊:( ~LCD信息如下
An LCD display with two lines, 16 characters each, is connected to the 28 and 40-pin
sockets. There are three control lines (RA3:RA1) and four data lines (RD3:RD0).

网友:
要用四线的方式控制1602?

网友:
知道什么型号的显示器?
或者什么控制芯片?
我有本书,书上只有普通8跟数据线的介绍和程序~
四根的话,是不是分时复用呢?
按时序来编写,应该没问题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