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为什么风扇转不起来了。 新手求助

楼主:
闲来无事把自己的小风扇拆了,刚开始风扇是工作的,但是后来就不工作了:( ,大家帮忙看看哪出问题了,电机不转,但是上电后会发出声音,且有震动。

主要是不熟悉原理,想拆掉看看,谁知。。。

网友:
主要是原理不清楚,为啥能转起来都不知道。。。。   望高手们指点指点

网友A:
我就知道这个好像是是罩极电机 通过那个铜环来使磁场产生相位的差别 从而产生旋转磁场

网友B:
哈哈哈哈.........没事的.既然拆了,顺便你用汽油清洗一下端盖上的轴承,加上一些润滑油.把转子轴擦干净再装上去.先不要把固定端盖的锣丝拧紧,通电,,此时应该不转,只是发出声音.用木锤或木棍敲打电机端盖,使端盖平衡,两边的孔就同心了.电机也就转起来了.试试吧.

网友:
Tips:
1、看看移相电容有没有出问题
2、轴安装时保证转子转起来很顺而不会卡到啥东东

感觉第二点概率较大,因为它的气隙很小,很难装回去,之前拆过一个,装不回去,老卡住定子。

网友:
恩,就是这个原因,敲了敲又转起来了,  谢谢大家啦~~

网友B:
我在这个电机场工作了4年.虽然我没在生产线上,但是我也知道这是罩极电机,是没有移相电容的.....

网友:
没有,弄过的飘过!

网友:
这个电机叫罩机式交流电机,铁芯上的4个铜线圈叫短路环,也叫罩极线圈。当电机通电时在铁芯上产生的磁通变成了两个部分。有短路环的部分铁芯产生的磁通滞后于没有短路环铁芯部分的磁通。形成了一个旋转磁场。而转子部分可以看到的是铝质线圈(银白色部分),叫鼠笼式线圈。
前面讲过,通电时的旋转磁场切割转子铁芯,在转子线圈里产生电流,建立起了磁场。这个转子磁场会跟着定子的旋转磁场转动。
这个是电机的工作原理。
至于电机通电不转的原因,不知道你动过短路环没有。短路环不能开路。四个都是如此。开路的话旋转磁场建立不起来。
二是电机组装时的同心度。在组装完电机的时候,一定要检查一下转子与定子间的缝隙是否均匀不能卡死。可以用手拧一下转子就知道了。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检查一下电源电压是否符合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这个电机场工作了4年.虽然我没在生产线上,但是我也知道这是罩极电机,是没有移相电容的.....

 嘿嘿,还真不知道真东东叫罩极电机呢。

只知道单相电机要移相才能启动,例如采用移相电容器。

网友:
罩极式电机利用每个磁极上的短路环来产生必要启动力矩,短路环中有感生电流,电流生磁场,两个磁场相互叠加,便可以产生滞后的磁场,它不用电容移相,既可以启动电动机。
当罩极电动机的主绕组通电后,罩极绕组也会产生感应电流,使定子磁极被罩极绕组罩住部分的磁通与未罩部分向被罩部分的方向旋转。 优点是结构简单,不用另加绕组和电容器。缺点是效率低,滑差大。

网友:
转子没放正,没法带动电机转动!!

网友:
单相电机常见的启动方式还有采用NTC电阻启动的。离心开关启动。当然还有电容启动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哈.........没事的.既然拆了,顺便你用汽油清洗一下端盖上的轴承,加上一些润滑油.把转子轴擦干净再装上去.先不要把固定端盖的锣丝拧紧,通电,,此时应该不转,只是发出声音.用木锤或木棍敲打电机端盖,使端盖平衡,两 ...

西门太有才了
长见识

网友:
你装的转子不同心,转子转不动。这种电机没多大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知道这个好像是是罩极电机 通过那个铜环来使磁场产生相位的差别 从而产生旋转磁场

老枪, 不错, 这就是传说中的单相罩极式电机,又叫裂相电机, 由磁极上有部份铁芯上嵌有短路环, 使该部份的磁通变化滞后于主磁路, 产生旋转磁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