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見光照度傳感器LXD_GB5_A1DPF與P0-188的區別???

楼主:
可見光照度傳感器LXD_GB5_A1DPF與P0-188的區別???可見光照度傳感器LXD_GB5_A1DPF是1.8元一個而可見光照度傳感器P0-188則是180元一個。請問各位他們的區別是什麽?? 1.8元的是不是只存在一個傳感器件,而180元的傳感器已經加上外圍電路???謝謝

网友:
180块一个?有没有搞错?我之前没用过,不过我查一下都是光照传感器,LXD_GB5_A1DPF估计是替代产品,但价格应该也差不了这么多,我看PO188手册写用于手机,电视机应该就不可能这么贵的,现在用于手机上的单个传感器应该不会这么贵。工艺肯定是不一样了。
这是PO188
而LXD_GB5_A1DPF是这样的:
不一样的。

网友:
是不一樣!

是不是一個是直接可以使用的傳感器模塊,而另一個只是元件呢?

您能不能給推薦一個關於溫濕度傳感器性價比比較高的型號和品牌??

我想賣一個室內溫濕度傳感器!!

謝謝

网友:
需要看你的具体应用是什么,温湿度sensirion做的不做,在工业现场和空调都有大量使用,以前我记得是几十块钱一个,现在估计已经降下来了。只要量一大一般价格就会下降,尤其是进入消费电子。

网友:
楼主是要用光的传感器还是温湿度的,就如laoguo说的,温湿度用sensirion,SHT系列的就可以,如SHT11

网友:
Po188怎么会是180元一个呢?不会超过1块钱的。我们公司就是专业研发生产Po188的,并且享有专利,深圳市欧恩光电技术研究所。你可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