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波方波发生电路

楼主:
第一张是实验图,左边是三角波方波发生电路,原理说调节R1/R2的比值就能调节三角波的幅值,应该是比值为1,方波和三角波的幅度一样,可现在实验中三角波幅度接近64V

而且我想要调成1KHZ的波形,公式 就是T=4*R2*R4*C/R1,现在设定C0.1μF,算出R4应为2.5K,可是波形的T13ms。不知为什么?

网友:
没有算错啊

我仿得为啥是1ms,你确定是仿的这个图?

网友:
看来楼主的仿真,有些初值没有设定好吧。看你的界面好像是EWB.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回去试了下,发现我和你的差距就是在那个芯片上,你用的两个芯片是两个系列的,一个是U1A,一个是U2A,然后你在两个芯片上都要加上直流15V电源嘛,而我的用的是一个系列的,就是U2A,U2B,然后我只能在其中一个上面加上直流电源,另一个上面会出现叉叉.你的那个是能出来的,方波三角波幅度是一样的.而我的那个幅度上还是会有0.5V的差距,周期也有0.1ms的误差.那么这两种芯片的选用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发现问题类,是由于软件版本的关系,老版本的芯片可能参数有问题,换了新版本以后结果就对了.

网友:
实际电路效果怎么样啊!

网友:
哎。。这不是我们模电课设的东西嘛,呵呵

网友:
这个电路能用吗

网友:


网友:
不用想了,很明显软件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