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三极管组成的基本无稳态电路,看不懂~~

楼主:
因为需要一个闪烁电路。由于没啥特别要求,只要能闪就成,俺想到了用最简单的电路形式:

就是那些电子专业的哥们经常要做的一个 由两个三极管组成的无稳态电路。

上网找了一个,看了看。

见附件中。

附件是这个电路分析时,上面的图是刚上电瞬间;

下面的图是以Q1先导通为例分析。

这里有个地方我死活看不懂。

C2被充电,左正有负,为什么它说:

在Q1饱和导通,Q2截止时,为什么C2放电的电流是从VCC到C2再到Q1的CE呢?

那跟C2的电压方向都相反了。

网友:
Q1导通后C2放电回路不是从C2+ — Q1的CE — GND — VCC — C2-么?

网友:
我的理解是当Q1导通瞬间,C2的放电回路导致C2-极电压迅速下降为负值(本来C2-极电压为0.6V,由于C2+到C2-有VCC这么大的电压放电导致C2-电压急剧下降为负),此时Q2截止,VCC通过充电回路给C1充电,同时VCC通过RB2增加Q2的基极的电压(从负增大),当Q2基极电压到达0.6V时,Q2导通,Q1截止。。。。。。

电源内部的电流方向不是从负到正么?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是不是应该加上时间t1,t2再分析呢?所谓模拟实际上就是研究电路与时间的函数关系,随着时间的变化,电路的状态也在变化中。

网友:
我认为:当Q1导通时,C、E之间电阻很小,相当于接地,C2对地放电。那么,形成电压对C2充电,充满以后,C2的电压变为右正左负了,从而引起Q2基极电压的升高,变为Q2导通。

网友:
所谓放大与振荡,无非是以小制大,以弱制强。看问题就是要动态的看待它才对。

网友:
可能是你理解和我的不同。我是认为:C2是对地放电的,因为Q1先饱和,那么CE电位为地的电位,C2就对CE放电。C2和Q2的B级相接,所以,Q2的B级电流要补充给C2,所以造成截止。这样此刻为Q1饱和,Q2截止。下面我就不分析了,他们是交替的,也就是我们说的自激振荡,或者应该叫做多谐。

网友:
       多谢上述楼层的指教,

       我综合了一下,又想了一下,这么理解,大家看看对不对:

       仍以Q1导通为例。由于导通了,所以CE直接下地。

       由于对电容件不知道怎么分析,我先把等效成一个电压源。这个时候,电压源,经过CE的地,还有另一边,即原电容负电极经Q2的B级下地。

      这里,我想可能是理解的关键了。

       到底Q2通不通?Q2要通的条件主要是有没基极电流流入。那么到底有没电流呢?我们对原电容负极端结点应用KCL。

    (仔细想想还用得不太严格,下面是我的理解)由于原电容正极端下地,所以有从负极端流向正极端的电流,所以,必须有从VCC经RB2流经此结点并且进入电容的电流,所以这么分析的话,可以认为没有或者说可能极少电流流入Q2的B极。所以Q2不会导通。

       而此时,因为Q2的CE极之间截止,C极给泵高了。所以C1自个慢慢充电。C2则在持续放电,等到它放完了,C2进行反向充电,进而电压慢慢升高,等到达到临界点,可能是0.7V时,就会启动Q2,于是,刚才所发生的事情重新上演,只是左右相反

网友:
两个暂稳态的的输入输出互联, 具备两个暂态, 参数可以不对称

网友:
先试一下看可不可以发贴

网友:
OK,现在再来回复。假设Q1先导通,那么由于电容两端的电压不会突变,那么通电瞬间2个电容两端的电压一定都是低电平。接下来VCC通过RB2给C2充电,VCC通过RC2给C1充电,当C2的负极达到Q2的门限电压时,Q2导通。此时C2负极电压变为0.7V,正极电压因为电容电压啊不会突变变为负数。C1正极电压变为0,C1的负极电压变为负数。此时Q2导通,Q1截至。VCC 通过RB1和RC1分别对C2和C1充电,当达到C2的门限电压重复开始的过程。达到分别导通的目的。这是我的看法,欢迎大家指正

网友:
电容充电,由集向基是「加速」,由基向集则为计时,
Rb 的作用,是维持管子导通或与电容配合而计时。

网友:
这个电路你必须先假设一个三极管导通  看这个导通的三极管对应引脚电位高低 你就能分析明白了  我记着有本小日本的书里分析过这个电路

网友:
两个反相器的逻辑关系正好互利,而使整个电路处於锁定状态,是为双稳,
改成阻容耦合后,每次刚翻转时,系统状态实际上比双稳还稳定,但电容的充电最终会破坏这稳态而令电路翻转!

网友:
关于Q1导通后C2+接地,由于电容两端压差不能突变,所以当C2+从正电压跳变到0,C2-同时跳变减小同样的值,这样Q2就截止了。

还想问问是不是如果假设Q1先导通,需要RB2>RB1?
另外若想C2+电位开始时比C2-高,需要RC1

网友:
完全对称的电路,谁先通是随机的,
这电路有双管同时饱和的可能,且愈是对称,可能性就愈大,把 Rb 接到两管的输出,可杜绝此风险,但谁先导通仍是隋机的,
改变元件参数,电路就变味了,想谁先通,就找谁当输出(集极对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