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AGC反馈电路问题!

楼主:
各位大侠:

       小生现在在做通信的接收电路,要求全部是单电源供电,信号频率范围在10kHz~500kHz,带同滤波电路用的运放为OPA228,后极AGC部分,原打算采用VCA820的,但是不知道是否可以使用单电源来实现,因为pspice模型建好后,搞不清楚里面为什么那么多的字电路,仿真不了(不知道有没有哪位仿真过,请指教?),所以无法判断在单电源供电情况下是否能够很好的工作,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是否可行?现在改用AD8331,但是找遍了AD8331的应用电路没有找到其反馈电压如何获取的电路,然后自己参照VCA820电路的反馈原理设计了一个电压反馈电路,但是仿真效果并不理想,想请各位大侠给予指点。不知道在这里怎么贴图,因此电路在附件中!

请教各位里面的那个二极管是不是起到检波作用?其工作原理是什么样的?

网友:
能讲一下关于增益分配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吗?这个电路的增益你的计算根据是什么呢?
还有AGC的起控点是怎么决定的?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 VCA820 电路是否有做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