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
大家好,本人大二,学习了模电和单片机.这个学期想参加电子设计比赛,初赛题要做一个基于fpga的频率计。我已经基本上了解了fpga的含义,但还是有一些问题想请教:
1.fpga的开发板价位从几十到几万…我看很多都是为嵌入式系统做的.如果只是要做频率计是不是就用核心板就可以了?或者大家推荐一个
2.fpga能不能同时用不同的模块…比如一块fpga上同时做频率计和dds?

暂时现问到这里,谢谢

网友:
频率计

资源消耗少,资源可以做频率计和DDS

网友:
论坛不是有个夏宇闻老师专门讲解fpga吗?

网友:
楼主可以在这里问问: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22470-1-1.html 相信可以得到满意的答复

网友:
供参考

1、同样是称“频率计”,但具体技术指标可以有天壤之别,所以先要定下目标之后才能挑选实现的方法。
2、用同一块FPGA芯片做多种工作是可以的,只要片内资源够用。

网友:
支持5楼的观点, 关键你的设计指标! 没有设计指标,就好象瞎子摸大象一样!

网友:
给力

根据你这个题目,我给你一下意见:
1.FPGA是在所难免了,而且最好是要有PLL的FPGA,这样有利于参考时钟的选取。
2.显示模块,根据的题目,用段式LED是比较直观和方便,而且不用MCU可以控制,如果想上档次,用液晶就当然是好事情。
3.DDS是可以做的,但应该跟频率计不是太贴题了,信号发生器,也是电赛比较多的题目之一。

网友:
太给力了, 楼上兄弟肯定做过题目.  LZ不懂可以咨询这个XD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这个题目,我给你一下意见: 1.FPGA是在所难免了,而且最好是要有PLL的FPGA,这样有利于参考时钟的选取。 2.显示模块,根据的题目,用段式LED是比较直观和方便,而且不用MCU可以控制,如果想上档次,用液晶就 ...
XD 谢谢, 我们这道题目主要是根据两道题揉杂起来的所以有点奇怪 大概和这道国赛题有点像(这部分要求一模一样) B题 简易数字频率计 一,任务 设计并制作一台数字显示的简易频率计. 二,要求 1.基本要求 (1)频率测量 a.测量范围 信号:方波,正弦波;幅度:0.5V~5V;频率:1Hz~1MHz b.测量误差≤0.1% (2)周期测量 a.测量范围 信号:方波,正弦波;幅度:0.5V~5V;频率:1Hz~1MHz b.测量误差≤0.1% (3)脉冲宽度测量 a.测量范围 信号:脉冲波;幅度:0.5V~5V;脉冲宽度≥100μs b.测量误差≤1% (5)具有自校功能,时标信号频率为1MHz. (6)自行设计并制作满足本设计任务要求的稳压电源. 2.发挥部分 (1)扩展频率测量范围为0.1Hz~10MHz(信号幅度0.5V~5V),测量误差降低为0.01%(最大闸门时间≤10s). (2)测量并显示周期脉冲信号(幅度0.5V~5V,频率1Hz~1kHz)的占空比,占空比变化范围为10%~90%,测量误差≤1% . (3)在1Hz~1MHz范围内及测量误差≤1%的条件下,进行小信号的频率测量,提出并实现抗干扰的措施. 除此之外,还有进行正弦信号的相位测量,并且要求自制相移网络(0~359度)。 相移网络我就想用DDS来实现= =不知道可不可以呢。

网友:
按照以前,如果你把这道题的做好了,你的基本功也就比较好了,全国赛的入门券基本没有多大的问题。

不过现在的竞争到达什么程度就不晓得了